求助!为什么PL8充电到4.05左右自动停止?

楼主(2014-01-16):
冬天来了,为什么PL8充电到4.05左右自动停止?要拔除电源再插上才能充满。原来不这样。我们这两台都这样。求助!

网友:
只要充入的MAH和内阻都正常,就可以了。。。不要在意那0.0XV,起飞几秒钟就没了

网友:
难道是PL8的低温保护捣的鬼?

网友A:
我的也是,开模式3最大电流,默认截止电压好像是4.1,重新断电有时又是4.2,不知道原理!

网友:
冬天来了,温度低于一定时就充到4.1V
可以改设置,详看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开模式3最大电流,默认截止电压好像是4.1,重新断电有时又是4.2,不知道原理!

重新断电再充,是因为Pl8 发热了,所以就恢复到4.2V,不信的话就先放电让充电器先发热,再来充电肯定是4.2V 截止电压

网友:
真是神器!

楼主:
有中文说明书吗?这玩意操作麻烦,每次充电要操作N遍。

网友:
不知道爱茶机尔308会不会这样,刚入手

网友:
低温控制,关闭就可以

网友:
看说明书关闭低温保护电压

网友:
低温保护了

网友:
果断出掉换308

网友:
上面几楼的老兄说的对:

      关掉冬天模式,(把"Cold Weather Set Point? 几度算寒冷天气下充电(通
常回答10度C)", 调低.

网友:
真是神器

网友:
低温保护关掉,可以买会烧掉的充电器不能买会起火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