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特威电调插上电只有123声响了,是什么回事呢

楼主(2014-01-16):
提示:

网友A:
电池S数?以及马上停是因为你设置了刹车

网友B:
同上,你以前用4S,现在用3S,而且设置了刹车,看看电调说明书吧,自己设置一下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3楼正解,电调烧了,电机是不会转的!

网友E:
中特威都会有中文说明书的。

网友F(2014-03-01):
谢谢。马上停转是设置了刹车。知道了

网友G:
表示歌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