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华科尔D10和RX1002的通道对应

楼主(2014-01-16):
入魔以来一直论坛虚心学习,现在遇到问题搜贴无法解决,真心求教各位,我D10控,用的原厂固件,有以下问题有疑惑:
1、求rx1002各接口与D10各开关的对应关系(系统默认,别说自定义的,副翼,升降,油门,方向知道了,接收上有英文了),AUX 1~5这五个插口分别对应D10上的哪几个开关(通道)?
2、最近上了架滑翔机,有襟翼,两个舵机该插接收的哪两个接口?
3、襟翼的混控又如何设置?还有控里面的“程式混控”一直没弄清什么意思,怎么设置?

望行家帮助解决,不甚感激

楼主:
没人理啊,人间冷暖,世态炎凉。。。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理啊,人间冷暖,世态炎凉。。。

把说明书完整看上几遍吧。

楼主:
20166333发表于2014-01-16 19:24:05

把说明书完整看上几遍吧。
看过了,我的问题基本和说明书没关系,说明书有点坑,就是照着控的中文菜单念一边给你听

网友:
我用的就是D10  用原装接收的时候    默认是不开启AUX 1~5这几个通道的开关的。
  需要在 模型设置—输出设置里面找到对应的通道 设置开关按钮 才可以启用

楼主:
阿水大爷发表于2014-01-16 20:43:29
我用的就是D10  用原装接收的时候    默认是不开启AUX 1~5这几个通道的开关的。
  需要在 模型设置—输出设置里面找到对应的通道 设置开关按钮 才可以启用
感谢,能进一步详谈下吗?另外两个问题

网友A:
你的飞机是独立的舵机控制的襟翼 那就需要一根Y线 插在第六通道上。然后到输出设置里面设置第六通道 就是标示襟翼的 控制开关按钮就可以了。。。。

随带说下襟副翼混控是针对只有2个舵机的副翼可以实现副翼的功能的同时还开启襟翼的~就是 2和6通道分别插舵机   只要你选取襟副翼混控开启之后 就可以了

网友B:
襟翼要单独设置开关。我是副翼顺带起襟翼的作用,所以我用MIX
其他多琢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机是独立的舵机控制的襟翼 那就需要一根Y线 插在第六通道上。然后到输出设置里面设置第六通道 就是标 ...

第六通道是AUX2??我的舵机是4个,2个控制副翼,2个襟翼,副翼用的Y线插了alie口,正常,副翼打舵是反向的,襟翼是同向的啊。

感谢,PS:需要450的推力尾桨夹吗?我送你一副,你邮费就行,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襟翼要单独设置开关。我是副翼顺带起襟翼的作用,所以我用MIX
其他多琢磨吧

这个混控我会设置,谢谢,我的襟副翼是4个舵机,单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机是独立的舵机控制的襟翼 那就需要一根Y线 插在第六通道上。然后到输出设置里面设置第六通道 就是标 ...

还有,“机翼类型”那里,是不是要选成“襟副翼”?

网友A:
你现在是4个舵机独立的 只需要Y线就可以了 不用选“襟副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混控我会设置,谢谢,我的襟副翼是4个舵机,单独的

2个副翼舵机,两个襟翼舵机的话
副翼舵机用Y线,两个襟翼舵机用Y线就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4个舵机独立的 只需要Y线就可以了 不用选“襟副翼”

机翼类型那里,襟副翼是指哪种机型啊?以后玩三角翼也不用选啊?

网友A:
其实就是像客机这种需要利用襟翼的机型。襟副翼意思就是襟副翼混控 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副翼舵机,两个襟翼舵机的话
副翼舵机用Y线,两个襟翼舵机用Y线就实现了

首先感谢下,副翼用Y线,打舵一个是正向,一个是反向,襟翼用Y线会不会这样,朋友

我QQ:15454372  用D10的朋友加下,有控聊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像客机这种需要利用襟翼的机型。襟副翼意思就是襟副翼混控 是一样的

谢谢,呵呵,我玩了不久,以前插上对应的端口,什么都不调就飞了,最近买了个大飞机,有襟翼,想用Y线,又怕和副翼一样,用Y线,两个舵机会差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下,副翼用Y线,打舵一个是正向,一个是反向,襟翼用Y线会不会这样,朋友

我QQ:15454372  用 ...

我目前没接触过滑翔机,只用到了普通的混控,如何实现襟翼同向可以通过舵机的摇臂的正反来实现
比如左侧舵机摇臂在外侧左,右侧舵机摇臂在外侧右,两个舵机反向运动不就是都是拉或者都是降吗(从原理上是这样)

网友:
LZ要不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