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BSAN X4 V2

楼主(2014-01-16):
求HUBSAN X4 V2 的摄像组件和图传,谢谢 。

楼主:
什么意思想配一套X4V2的FPV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x4的fpv模块貌似网上有

发现x4的原厂的控增益天线是假的,今天垂直爬高,在6层楼高度左右,感觉操控反映迟缓,请教是否和控没有天线信号不好有关,如果可以自己加装天线求加装方案,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现x4的原厂的控增益天线是假的,今天垂直爬高,在6层楼高度左右,感觉操控反映迟缓,请教是否和控没有 ...

6层楼高估计20公尺左右,反应迟缓的话...你有启用专家模式吗?X4L在30公尺左右已经分不清前后左右了,尤其是白天,除非加灯增加点辨识度,50公尺只剩个黑点,要那么远干嘛,小心提控回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6层楼高估计20公尺左右,反应迟缓的话...你有启用专家模式吗?X4L在30公尺左右已经分不清前后左右了,尤 ...

没开专家模式,我怕把它给专家没了,今天微风,有雾,第一次在外面飞,以前一直在屋里玩,多谢提醒,目标确实太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开专家模式,我怕把它给专家没了,今天微风,有雾,第一次在外面飞,以前一直在屋里玩,多谢提醒,目标 ...

建议在室外飞时启用专家模式,此时所有舵量为100%~90%,会比较抗风,室外空间较大操控细腻点没事的,室外飞行难保不会有怪风出现,尤其两栋楼中间,还有记得下降比上升慢得多,注意电量,别飞在高空时闪灯没电都不知道,发现没电时就没法控制方向,安全降回了!能的话再尾巴加个LED灯增加辨识,飞高时会因为视角不加,看不到原有的灯的(我帮我所有的X4都加了灯)!祝爽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室外飞时启用专家模式,此时所有舵量为100%~90%,会比较抗风,室外空间较大操控细腻点没事的,室外 ...

原装控在我还不会飞的时候就直接没用了,这两天拿出来用才觉得舵量很小,不能翻滚,请问如何设置舵量?如何开启专家模式?

网友:
右手摇杆向下按一下(注意,不是向下打摇杆),这时,遥控器上的指示灯会红、绿来回闪,就说明专家模式开启,可以翻滚了。建议:玩得很好的情况下再开专家模式,否则速度太快,十分灵敏,很难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装控在我还不会飞的时候就直接没用了,这两天拿出来用才觉得舵量很小,不能翻滚,请问如何设置舵量?如 ...

10楼正解

网友B:
补充一点,在专家模式下仍可取消翻滚功能,左手摇杆往下垂直往下按(可以按摇杆底下半圆形的座),“哔”一声为关闭翻滚,再按一次“哔哔”两声为开启翻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点,在专家模式下仍可取消翻滚功能,左手摇杆往下垂直往下按(可以按摇杆底下半圆形的座),“哔”一 ...

已经试过了,这个原装控就给别人入门练手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