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两台天八怎么教练连接

楼主(2014-01-16):
求天地飞的行家!我的天地飞8X两台用S端子接线连接怎么连接不了教练功能呢!主遥控发射数据。子遥控接收不了数据。这是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
拔掉高频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
教练功能设置
两台摇控设置参数一样教练控与飞机配对,切换摇控模式WFT08X用PPM制式,再用一根教练 ...

     【天地飞公司售后】您好:朋友在我的带领下刚入魔,我帮他买了天地飞9(普通版)遥控器,我的也是天9普通版。
想用教练模式帮他练习,不知道该怎么用教练线连接和设置遥控器!
不賜吝教。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教练功能设置
两台摇控设置参数一样教练控与飞机配对,切换摇控模式WFT08X用PPM制式,再用一根教练 ...

我按照你的说法去操作了。结果还是一样!拨上教练开关学员遥控没反应!

楼主:
拔掉高频头的。  在说明书上看到。说学员控要拔掉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公司售后】您好:朋友在我的带领下刚入魔,我帮他买了天地飞9(普通版)遥控器,我的也是 ...

我也是推荐了好几位朋友都用天地飞的遥控。之前我用天地飞六  2代。后来我给朋友推荐的都是天地飞八X、我用两个六通的连接教练。也一直没有成功过。现在用天八X来连接教练功能。也一样很失望。按照说明书上的做了。就是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都连接不上。
我看他们用JR遥控。一下子就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推荐了好几位朋友都用天地飞的遥控。之前我用天地飞六  2代。后来我给朋友推荐的都是天地飞八X、我 ...

说明书上好像也没有找到详细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好像也没有找到详细的说明!

是的!天地飞这一点做得不到位。  我之前用的是天地飞六 2代的。和一个朋友也没有连接上。现在我用8X推荐朋友也用这个。一次买了4个8X结果都是一样。

网友:
您好
文字如果表达的不好理解,我深表歉意。为能尽快的解决问题,请模友电话联系技术支持谢谢
电话:13530529708
天八天九的设置方法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