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WC高手

楼主(2014-01-16):
翻出来一个2012年的MWC飞控板,于是想玩玩固定翼增稳。可是问题出现了,这个飞控连接上电脑以后GUI界面可以用,可以看到各种参数。可是在arduino中却怎么也没法上传程序,提示avrdude: stk500_getsync(): not in sync: resp=0x00,实在不知道怎么选择Board 和 programmer。板子上的单片机是Atmel 328P AU1133, ITG3205,BMP085和HMC5883,求高手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
不太懂 你没选第二个或者第四个看看?
选板后 选端口 就行了
pro**是干吗的,我没选过这个东东

网友:
下载程序不用你第二个图片的东西,用serial port,在里面选择正确的串口,即可下载下载是点击图标第二个钮,一个剪头标志。

网友A:
貌似跟烧写器也有关系,有的烧写器只能读不能写,写的时候貌似要用六根线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硬件,nano还是mini+ft232?

网友C:
楼主把硬件报一下,看看是硬件

网友:
选ATmega328p,USB,试试看

网友D:
看计算机上面的设备管理器里面的端口是com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跟烧写器也有关系,有的烧写器只能读不能写,写的时候貌似要用六根线

啊,我的只有5根线,都接上了,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计算机上面的设备管理器里面的端口是com几

COM3 ,这个没问题,因为在GUI里面是可以接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硬件,nano还是mini+ft232?

Atmel 328P AU1133, ITG3205,BMP085和HMC5883
只能看到这些了,板子上芯片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硬件报一下,看看是硬件

Atmel 328P AU1133, ITG3205,BMP085和HMC5883
因为arduino那个错误提示是说通信失败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我的只有5根线,都接上了,不管用

换了吧,多轴飞行器和谐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Atmel 328P AU1133, ITG3205,BMP085和HMC5883
因为arduino那个错误提示是说通信失败

端口正确吗?

网友:
第一,连线正确,端口正确,这个你自己去搞定。
第二,确认飞控板已经有了程序。其实是确认飞控板是不是已经烧了BOOTLOADER。如果没有,去网上查一下BOOTLOADER烧写教程。
第三,板子要选对(看图上应该是这个没错)不能确定的话就多试几个。
建议把arduino去更新一下。另外,programmer是烧写bootloader用的,要配烧写工具(USBISP等都可以,查教程),有bootloader的情况下是用不着的。

网友:
我用的是arduino mini,选的编程器是avrisp mkii

网友:
Board 选: Arduino Duemilanove w/ATmega328 试试。

另外,烧写程序的时候,不要连接数传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