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练模拟器要练多久才能上真机啊?要练多久才能倒飞和做3D动作啊????

楼主(2014-01-16):
请问各位大神,练模拟器要练多久才能上真机啊?要练多久才能倒飞和做3D动作啊????

网友:
有没练模拟器直接飞真机。

网友:
直到你认为可以了。。

网友:
模拟器练得知道怎么控制了,就可以用小飞机练手,随着控制技术提高,慢慢就都掌握了。不要急躁!

网友:
练到你基本能把模拟器里80%的机型飞上去,转一圈,再平稳降到跑道中间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练过模拟器的飘过,经验都是炸出来的

网友:
第三人称视角能起飞降落,能飞航线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找个腰推机先飞,不要先飞前拉机。练到不错舵就飞真机,其它的象倒飞翻跟头就在炸机中进步吧,我就是这么炸过来的

另外要3D吊机再从模拟器开始,以此类推。正准备进阶3D。不过得先把好小子炸烂了

网友:
自己感觉心里有底了就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纯看个人的悟性了,坛子里悟性好的,练两三天模拟器,真机就能翻的也有~~~

还有不练模拟器的人呢,不过有老手带飞~~~

通常情况下,模拟器上建立起最基本的舵面反应,需要一至两周时间,这时再上真机,炸机率要小很多,如果是微型机的话,压力更小~~~

网友:
不是练多久的问题~有的练一天就能上真机了,有的练10年都没学会降落……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5337
从士兵到将军——浅谈大众化的入模之路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4227
浅谈航模运动的基础与误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4523
玩航模之前必须了解的诸项事宜——航模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9064
航模锂电池使用规范扫盲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3255
视频手把手教你组装一架飞机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了,这个问题也是我想问的

网友:
三四个月呗

网友:
能把G系列模拟器里面最难飞的Mx400飞机飞到四面稳定悬停,然后在遥控器打了任意微调后还能稳稳停住,就能上真机的对尾悬停了

网友:
一般勤快的话,每天练,悟性不是太差,两周左右足矣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5337
从士兵到将军——浅谈大众化的入模之路

...

网友:
模拟器在哪里下载的啊?

网友:
时间很难说,实际模拟相穿插结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