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两折腾,250改直推续集

楼主(2014-01-16):
这个是前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785580&extra=
机子出了不在了

现在手上几个250,都是尾巴虚位大,当然悬停和航线也能用,就是大螺距的时候有点。。。
接着中午的帖子继续折腾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7378&extra=

把尾舵机拉杆,取下一段来,弯成钩子,套在滑套球头上,热熔胶固定
为什么不用球头扣呢?它不活动的,索性减少一个运动部件
尾波的最后一个螺丝孔起相位的作用
碳垂尾的正反面都垫上木片,减少垂尾的晃动,木片正反都要双面胶
舵机尽量靠近尾管安装,强度大一点
进软件调下左右行程就OK了
目前没选到好舵机,选到好舵机换掉它,5克舵机足矣

最好CNC一个尾波侧板,有闲心了再说明天还要改别的,尾撑没装而已
尾撑还是要的很多人说这样尾巴重了
尾巴重只有一个影响,就是***左右摇摆慢了。前后平衡可以靠移动电池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5克舵机,去后盖,去两个螺丝,电路板移出来,尾波打磨掉一点重量。尾巴基本和原来一样重了
现在是总重轻了,重心后移了一点。不过现在重心正好在主轴上
?qq-pf-to=pcqq.gro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顶。

神一样的速度啊,1秒就回帖了。。。

网友:
绝对NB的尾推…………,必须顶!!!

网友:
这样虚位小,但是尾巴太重了

网友B:
重心没问题么?

网友:
无敌佩服

网友:
重量怎么平衡的?

网友:
有创意,不过舵机不炸也很快就完蛋,没有缓冲。

网友:
等自己水平提高后也折腾个试试。

网友:
日 这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没问题么?

戴上头罩正好,不行的话电池往前挪挪
总重降低了

网友B:
没有尾撑是不是尾部震动会被放大?不过尾舵机直推虚位好控制一些,除非轴承尾轴有问题吧。

网友:
看到过一个老外的巨型仿真机尾舵机就是安在尾桨附近,不过你这个是小型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尾撑是不是尾部震动会被放大?不过尾舵机直推虚位好控制一些,除非轴承尾轴有问题吧。

明天还要改别的,尾撑没装而已
尾撑还是要的

网友:
这个太有个性了

网友:
有创 意顶一下

网友C:
创意很不错,想知道这样设计的好处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创意很不错,想知道这样设计的好处在哪里?

250的虚位,尾桨可以拧20度

网友:
炸起来很伤的感觉,支持 diy

网友:
速度真快

网友D:
这个要顶,有无试飞?直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顶,有无试飞?直接驱动!

肯定好用的
我去年就发帖了,没人跟着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肯定好用的
我去年就发帖了,没人跟着做

我玩是450,得闲试一试,反正都是玩…哈!

网友E:
LZ是个爱折腾的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玩是450,得闲试一试,反正都是玩…哈!

250特别需要
450弄个好锁尾舵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是个爱折腾的主

呵呵,把一些没争议的东西拿出来分享
有争议的改造引起口水仗就算了

网友F:
这样改的话,如果翻3d锁尾舵机会烧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改的话,如果翻3d锁尾舵机会烧掉的吧。

为什么,舵机负担轻了才对
现在猛推螺距机子不会自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舵机负担轻了才对
现在猛推螺距机子不会自转了

因为直升机在做3d动作时,尾桨要承受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通过尾舵机拉杆的摇臂来泄力的,而楼主的设计就刚好把这个压力直接加在舵机上了。飞行时间短还好,一旦长时间飞行,锁尾舵机就有可能烧掉的。

网友:
问题是250每次能费多长时间呢?

网友G:
尾波侧板3颗螺丝固定,还剩两颗,侧板无法吃力,加速了轴承和尾轴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尾波侧板3颗螺丝固定,还剩两颗,侧板无法吃力,加速了轴承和尾轴磨损。

我也打算空的时候订制两个侧板,另外给两个孔出来
这个是250,力量很小的,以前那架机用了也没有问题

网友H:
下一步是不是直接推尾轴了???
皮带轮和尾轴之间用一个直线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下一步是不是直接推尾轴了???
皮带轮和尾轴之间用一个直线轴承~

别的地方再改改
也许明年我的250连它妈都不认识它了
我不是那么执着,想到好办法再动手

网友:
是够折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