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华科尔D7遥控器的DLG设定!!

楼主(2014-01-16):
刚入门DLG,完全的新手,请教各位大神教教我!

网友:
同是华神控的路过 d10

网友A:
D7没用过,D7e用过,就算刷了G大的固件飞DLG也不够。没法实现副翼差动和刹车功能。就因为这个,没办法出了刚入手不到两周的D7e入了D10.
D10刷了SUV的固件后,飞DLG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