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速Nano CP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4-01-16):
    13年6月入了泉速,现在飞了超过250块电了,最近发现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吧电调绑在接收板上时,飞机就抖得厉害,不用皮筋绑住的话就不是非常抖。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A:
出厂就皮筋绑的呀,应该是别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厂就皮筋绑的呀,应该是别的原因吧

恩,前200电没有出现过,后来才出现的

网友:
等一会儿发表于2014-01-17 09:31:10

恩,前200电没有出现过,后来才出现的
我的还金鱼尾呢。现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原因的电调和接收板的插头松了,绑上后导致接触不良,现在直接把线焊在接收板上了,没问题了

网友:
我也有过这种情况,是抖舵啦,原因是炸机所致

网友:
我的也是,自旋就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