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实际距离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4-01-16):
本人天生愚钝,拖拖拉拉花了好长时间,终于做了一个小土鸡。可调试时实际距离与电脑上的距离总是很大。
我的丝杆是《2mm螺距》的三角螺纹
设置单位脉冲是800个.板子上设的是8细分。 单位是mm,不是英寸。频率是25000HZ。到此,设置应该没错吧?
可此时我在电脑里设置走2mm,也就是电机转一圈,实际电机只转四分子一圈。(目测)这就不对了。
我再在电脑里设置走10mm,实际电机只走了4mm不到。(用钢尺量的)当我把单位脉冲改成1600个.板子上设的是8细分不变,实际电机走了8mm不到的样子。
没办法的情况下,我试过1细分、2细分、4细分、16细分、都不行。   老帖翻了几个星期,都没找到对策。只能求助论坛各位大侠了。
恳请大家帮帮我。
土鸡虽丑也亮一下吧。没精度可言,只是学学玩玩而已。主要是口袋里没米啊

网友A:
看看你的步距角。

网友B:
艰苦奋斗,精神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步距角。

我的步距角是1.8度的。按照前辈们的方法计算,8细分的情况下应该是800个脉冲。
真不知道是错在哪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艰苦奋斗,精神可嘉。

见笑了,事实上我这小鸡除联轴器和电器外几乎没花什么钱,“艰苦”二字其实还真是有点。

楼主:
各位懂的、不懂的看过提提意见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步距角是1.8度的。按照前辈们的方法计算,8细分的情况下应该是800个脉冲。
真不知道是错在哪儿了。
...

360除1.8=多少?

然后乘8细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360除1.8=多少?

然后乘8细分=多少?

不是还要除以2毫米的螺距吗?这样不就是800个脉冲了吗?
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还要除以2毫米的螺距吗?这样不就是800个脉冲了吗?
请指教...

请问楼主,为什么要除以2?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还要除以2毫米的螺距吗?这样不就是800个脉冲了吗?
请指教...

你再慢慢想一想。反正你最后的结果应该是一个脉冲走0.00125mm就对了

楼主:
回两位师傅:360°除以1.8再乘以8细分是不是等于电机转一周的脉冲数啊;然后电机一周的话丝杆也是一周就是螺距2mm........
“单位脉冲”是指电机一周的脉冲啊。明白了。谢谢两位师傅,我一直以为是电机移动1mm所需要的脉冲。唉真是蠢得要死再次感谢俩位。
新年快到了预祝俩位及其他关心帮助过我的朋友新年快乐、马上有想要的一切!

楼主:
还是不对啊。现在的设置是8细分,1600个脉冲。在电脑中设定2mm时,电机从图1到图2,还有差不多90°没转到。

网友D:
单位脉冲改成1800,如果还不到用1850,1880,1888,1900...... ....... ........  ........

楼主:
各位走过路过的,看到顺路帮帮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位脉冲改成1800,如果还不到用1850,1880,1888,1900...... ....... ........  ........

哦。。。,这样总感觉好像无章可寻,没有一个标准。
如果实在没有人提出更好的方法,那也只能这样了。再等等吧,唉...
谢谢您了,朋友!

网友:
说说你用的什么控制系统。。你怎么样设置的。
当然最好是截图说话

网友:
F值设大了。丢步了吧

网友:
这鸡够土的,有个情况就是你的pc系统没有按照正常脉冲数输出,这个以前有帖子介绍,系统不能是acpi模式,你可以试试,有些需要经bios设置,有些需要换系统,不过也有些pc怎么搞都不行,要换电脑。

楼主:
因为不会截屏用手机拍的 大家帮我看看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为不会截屏用手机拍的大家帮我看看吧

好像速度太快了吧,我也是新手,不是很懂,所以很关注,据说不同的驱动器设置是不同的,不知道你的驱动器是什么样的,给你一个图做参考吧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F:
你把默认单位改成英寸试试,我好想觉得MACH3此处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速度太快了吧,我也是新手,不是很懂,所以很关注,据说不同的驱动器设置是不同的,不知道你的驱动器 ...

您好,感谢您的关注。速度这一块其实我是知道快了,应为当脉冲达到1600时,速度只有15.625了。那个实在是太慢了。
而且我现在已把脉冲个数人为的增加道2250个了,(这时侯电脑数据跟实际差不多)那速度就只有11.111了。那真是不能接受了。
关键的关键是要把那个脉冲数搞定了。搞定了脉冲数,速度就好设置了。所以我才到论坛求助的。
我的驱动板是tb6560-3u的。当时头脑一发热就买了,结果给人砍了一刀:一驱动板、3只57二相电机,花了我400多。真是不知说什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默认单位改成英寸试试,我好想觉得MACH3此处是反的。

这个我试过了,没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关注。速度这一块其实我是知道快了,应为当脉冲达到1600时,速度只有15.625了。那个实在是 ...

再给你一张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给你一张图试试,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利用13楼wangming的方法,经过两天的反复试验,最后发现800个脉冲是对的。现在实际距离这块已经搞定了。
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利用13楼wangming的方法,经过两天的反复试验,最后发现800个脉冲是对的。现在实际距 ...

最后这么搞定的能不能讲解一下吗?

楼主:
是速度和脉宽,当我把脉宽调整到8,边上的好像是方向吧,调整到7,速度调整到100时一切都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