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串1并做外场充电包可以吧,有这样做的么?

楼主(2014-01-16):
想做个外场充电包,但4串容量好像差了一点,想增加点容量,片多了又觉得太重太厚了点,只并一片似乎最合适。看了很多模友的外场包都是等数的串并,没有单并一串的,是这样不可行么?如果可行那么这一并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合适呢?请懂行的指点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这个就是用8片20Ah,4串1并的,够450电充二三十次。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4564

楼主:
谢谢!你那个车充更厉害!

楼主:
不过我是想用5片做,4片串1片并这样可以吧,这一片并在哪里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我是想用5片做,4片串1片并这样可以吧,这一片并在哪里好?

不理解怎样 "这一片并在哪里好?"

4S2P的话,要用8片,

每2片并在一起(2P),变成双倍容量,

再把并好的4组串联,变成4S。

A123的话,4S满电时约14V。

楼主:
我是只想用5片,4S串,1s并可行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只想用5片,4S串,1s并可行否?

可以呀!

只是多并的1片是多馀的,起不了作用,只是增加重量。(水桶原理)

楼主:
不增加容量吗?

网友:
只能做备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只想用5片,4S串,1s并可行否?

貌似没学过物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增加容量吗?

你并的那一片是增加了一倍容量呀!

问题是其他3片呢?

网友A:
除了A6之外的多数功率较大的充电器都能抗18V电源电压。所以楼主做5S的外场包正合适。我就是5S20h的电池包配iCharger106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A6之外的多数功率较大的充电器都能抗18V电源电压。所以楼主做5S的外场包正合适。我就是5S20h的电池包配 ...

谢谢楼上!这是个好办法啊。几十年前学的早忘光了,依稀记得很久以前似乎哪位前辈做过一个奇数片的外场电源,难道我记错了?感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这是个好办法啊。几十年前学的早忘光了,依稀记得很久以前似乎哪位前辈做过一个奇数片的外场电 ...

比如5片,全部串起来,没问题。

如果5串2并,总共就要10片电池。

如果5串3并,总共就要15片电池。也是单数的。

明白了没有?

楼主:
谢谢!明白了,这就是水桶原理,必须得一般长。

网友:
这个买卖太划算了,只增加1/4的料,得到双倍的电量。。。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