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中尾管慢慢从座子上滑出来,以及尾舵机中等问题立请教!

楼主(2014-01-16):
由于之前扫了尾管座子的伞齿,所以换成黑色的了,这几天飞大机动动作,每次下来也就检查一下伞齿和螺丝等!昨天突然左舵没有了,下来检查没问题,就是尾拉杆好像短了,也没有经验,就把舵机臂倾斜了一下,今天飞了4个起落,又出现了昨天的情况!仔细检查才发现尾管出来了一厘米多!装好后,在连接处用小刀画了一条线,以便下次检查!请问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垫东西还是粘住一半尾管在座子上?再就是尾舵机现在中立点时候,尾桨是带夹角的,通过软件调了行程,一边60,一边110,锁尾,飞行做动作,左右自旋没问题,也很均匀!要是改过来就要把舵机臂垂直,嫌麻烦,请教这样有没有什么弊端?

网友A:
尾管贴一圈透明胶什么的在夹到座里。我是直接打孔螺丝固定

网友:
先抢个沙发,请楼下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管贴一圈透明胶什么的在夹到座里。我是直接打孔螺丝固定

多谢! 舵机问题怎么解决?飞行完全正常,而且K8也没有说明必须在80-120之间,也没有说明不在这个区域会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
行程一边大小正常的

网友A:
pilotgaowei发表于2014-01-16 18:51:26

多谢! 舵机问题怎么解决?飞行完全正常,而且K8也没有说明必须在80-120之间,也没有说明不在这个区域会有什么影响啊?
尾桨可以调到平或有3-5度的加角,再设置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可以调到平或有3-5度的加角,再设置行程

这个夹角是左舵还是右舵?

网友:
飞越有m2.5的螺丝改装,夹尾管很紧!!!
或者加一层透明胶在尾管上。

网友B:
K8的尾巴中立点不要有角度,机械的左右行程要一致,K8里设定值调到90~100最好,不然会影响自旋和刹车的效果。

网友:
尾桨折叠后向前,下面拿片桨靠左上面靠右,两片桨夹角3-5度。大概是这样,好久不调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的尾巴中立点不要有角度,机械的左右行程要一致,K8里设定值调到90~100最好,不然会影响自旋和刹车的效果 ...

我的情况是:尾桨没有夹角时候,左右行程一致!但是如果舵机中立,尾桨有夹角!也就是尾拉杆稍微长了一点!但是打舵,左和右的尾桨夹角一样!这个会影响什么吗?

网友:
尾管用胶带缠两圈加固,说明书里有的,也可以用飞越或富丽带尾管锁紧的升级尾管夹座。

网友:
推荐富丽的HP45022A

网友:
尾管座的8颗螺丝要顺序逐渐加力拧进去,每颗螺丝不能一次拧到位,否则力量不匀,尾管就容易滑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情况是:尾桨没有夹角时候,左右行程一致!但是如果舵机中立,尾桨有夹角!也就是尾拉杆稍微长了一点 ...

PRO的话,尾管有一点调节余量的,拉杆长了可以往后退一点尾管再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的话,尾管有一点调节余量的,拉杆长了可以往后退一点尾管再锁紧。

哈哈 这才是最好的办法!多谢了!

网友C:
用金属尾管座,我还在尾管插入部分用钳子拉出几圈划痕,从没发生过尾管松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金属尾管座,我还在尾管插入部分用钳子拉出几圈划痕,从没发生过尾管松脱

想过,金属的太重了,我在尾管上面再做做文章,反正只要增大阻力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的话,尾管有一点调节余量的,拉杆长了可以往后退一点尾管再锁紧。

还是你经验丰富啊!这么简单地问题,我竟然想不到!尾管拉出来一毫米左右,完美解决!舵机中立,尾桨没有夹角!软件调的左右都是100,行程一致,夹角相等!太谢谢了!

网友:
调拉杆,左右行程最好一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夹角是左舵还是右舵?

你都真机飞行员了, 这个问题还用问吗? 感到有些意外。

网友:
不对吧,找你这么说,尾撑也松了。 不然尾管是滑不出来的。

网友:
替天C的空军担心

网友:
pilotgaowei发表于2014-01-16 20:12:03

我的情况是:尾桨没有夹角时候,左右行程一致!但是如果舵机中立,尾桨有夹角!也就是尾拉杆稍微长了一点!但是打舵,左和右的尾桨夹角一样!这个会影响什么吗?
舵机中立点,尾桨夹角应为零(两尾桨呈现一条直线)。不是这样的,要调整尾拉杆长度是尾桨呈一线才对。完事之后,再调k8左右满舵的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都真机飞行员了, 这个问题还用问吗? 感到有些意外。

哈哈哈 不是为了赚一分嘛!  应该是右舵,抵消反扭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