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莫氏2钻铣床该买那种铣夹头

楼主(2014-01-16):
买了台二手钻铣一体小车床,随床有个钻夹头是莫氏2号扁尾的那种,上某宝买了套MT2-J7316B的套装收到后傻眼了 装不上!一问才知到我那床要扁尾的才行,但扁尾又没套装,所以只好请教各位前辈高手该买那种才行,我那主轴是莫氏2号扁尾才能插进去,一般用3-10的铣夹头,请大家帮帮忙...先谢过了!

楼主:
已经请教朋友有答案了,封贴...!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车床用莫氏变径套转普通三夹钻头就够了,你应该买mt2—b16,或mt2—b1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车床用莫氏变径套转普通三夹钻头就够了,你应该买mt2—b16,或mt2—b18

楼上大神,AT520要用铣刀需要什么规格的夹头,还有夹具是什么规格的,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大神,AT520要用铣刀需要什么规格的夹头,还有夹具是什么规格的,谢谢!!

你把尾座上的钻夹插进铣主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