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H3—2d禅思狗云台飞行中经常出现突然倾斜失控,过数秒自动回位的现象,何故?求解

楼主(2014-01-16):
卖家说是供电电池电力不足所致,可是换了数块充满电的3S电池依旧!第一家F550的云台是这种现象,后来飞丢了。又克隆了一台,现象依旧,苦恼中,求解

网友:
有过同样问题,求解

网友A:
正常,超过云台最大角度了,进入保护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超过云台最大角度了,进入保护程序。

怎么能够超过最大角度呢?我是新手,都是慢速平着飞,并无激烈动作

网友:
原来是空中死掉,只能断电才能回复。现在只要等几秒就能回复,已经好多了。云台的角度只有正负39度,稍微暴力就容易过。

网友B:
太正常不过了,H3-2D就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正常不过了,H3-2D就这样的。

原来如此,⊙﹏⊙b汗。请问其它哪些狗3云台皮实耐造,无此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b汗。请问其它哪些狗3云台皮实耐造,无此现象?

⊙﹏⊙b汗~~ 貌似只有H3-2D云台才有这个现象,我用过的其他云台没遇到过。

网友:
我的H3-2D购买一个月多,飞行没几次

      不仅出现楼主的现象,有时插电起动(我的用动力电6S供电)相机镜头还慢慢往下,一直从水平转到朝下,X3无法控制,要重新插电一次才有X3控制.   飞行中WKM转向,H3-2D(水平)倾斜,有时左倾,有时右倾,但时不时也会慢慢水平.
      我也正想发贴询问.

网友C:
楼主你好,能否简单说一下飞机的配置和各产品的固件版本?

方便的话,发一段当时飞行的问题视频上来吧。

网友:
过了年打算搞套精灵2和狗思的,云台老是软下来,先看看吧,希望dJI尽早解决吧,俯仰角度起码要90度吧,

网友:
水平倒是个问题,等厂家解决了。

网友D:
更新固件到最新,。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能否简单说一下飞机的配置和各产品的固件版本?

方便的话,发一段当时飞行的问题视频上来吧。 ...

大疆F550,
Naza M v2  主控版本  4.02
H3-2D       控制器版本 1.4

网友:
给你们看看我做的~

测试的时候都是大动作,正常飞行就看其中一段悬停的时候效果

测试云台平衡很差,减震也一般,因为没人帮忙做架子,只好自己DIY一个架子,一个人搞点东西好累啊~

PS: 自己开发的控制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更新固件到最新,。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啊

2014年1月2号更新的最新固件,WKM-5.26固件,H3-2D也是1月2号更新的最新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F550,
Naza M v2  主控版本  4.02
H3-2D       控制器版本 1.4

请将云台升级到最新固件。

网友E:
LZ狗思升级最新固件搞定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狗思升级最新固件搞定了没有
升级了,飞了两次,目前还没有再出现此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