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新手,问个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4-01-16):
四个电调都和飞控连接,接收和飞控相连接,还需要给接收供电吗?用的是naza和Futaba的7008SB接收机,先谢谢了

网友A:
不用給接收機供電!飛控會給接收機5v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給接收機供電!飛控會給接收機5v電源

多谢!

网友:
不用,飞控有电源模块,直接连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給接收機供電!飛控會給接收機5v電源

请教下 要是也可以直接给云台供电

网友B:
还有:如果电调有bec输出,一般建议把电调信号端的电源正极,也就是红色那根短路掉

网友:
雲台供電請並接到主電源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如果电调有bec输出,一般建议把电调信号端的电源正极,也就是红色那根短路掉

兄弟短路會冒煙!斷路如果是dji電調斷不斷路都無所謂

网友:
哈哈,错字不怕,就怕错关键字,谢谢楼上及时纠正
无bec输出的如好盈铂金30a也不用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如果电调有bec输出,一般建议把电调信号端的电源正极,也就是红色那根短路掉

我的电调没有bec,是好盈的铂金30A,(买的时候不懂),这个bec是不是就是一个输出供电的插头?能自己焊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调没有bec,买的时候不懂,这个bec是不是就是一个输出供电的插头?能自己焊接不?

电调接接收机或者飞控那端就是bec输出,就是给接收等设备供5v电的,黑色地线,红色5v正极,另一根是信号线。naza不用电调bec,有专门的电源模块供电,就是led灯那个模块。我也是才装好naza m 哈哈

网友:
不用另外给接收机供电,接线方法请参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4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