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块super cp主板,换个不同的固件、配置文件完全不能用了

楼主(2014-01-16):
我又遇到问题了,原来的D7E用的是G大的固件:
昨天无刷的super cp飞了一块电,无大炸,线路正常,换上另一块电,对频完成之后主板上的灯立马闪烁,舵机工作正常,但是主尾电机不转了。清楚固定ID重新对码之后还是这样。
另外一块拿去托店家代为返修的super cp主板,店家检测后说可以飞,发回后,我自己测试,无法对频,就是没有对频成功那一下舵机抖动,但是舵机是可以工作的,主马达也可以转,但是飞不了。
重新安了下固件,两块主板的共同表现是,对频完成后马上主板灯就闪烁了。有没有人遇到过这问题?还是我哪里设置出了问题?

我于是换了一下英文的Deviation固件,使用返修的主板、网站上别人的设置文件,对频成功,灯也没闪,可以飞行。另一块主板也正常(没有测试能不能飞行)。但是英文版太高级了,实在不会设置,别人的设置文件使用的Mixer GUI是Advanced,不知道哪里可以自己调曲线,对比了下发现要把Mixer GUI换成Standard,一换就麻烦了,普通飞还可以,一切3D,灯就闪烁,锁尾就不工作,开关掰回来又没事了!!实在不懂啊!

网友A:
是不是通道映射没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通道映射没弄对?

指Deviation的固件?

网友A:
gale 的固件,通道映射不对了也会出现你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le 的固件,通道映射不对了也会出现你这个情况。

就原来那改了无刷的主板,全部直焊,飞完一块电刚换上另一块电就出这问题了,设置文件没动,我等会儿全部重焊再试试。

网友A:
问题比较特殊,再多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比较特殊,再多试试吧。

问题解决了,重新刷回G大的固件之后,对码试了一下,竟然可以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是清除固定ID没清除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