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做FPV显示器 有会的朋友吗

楼主(2014-01-16):
         本来小白,想问问有没有朋友用IPAD做FPV显示器的。有的话请高手告诉我应该怎么搞。

网友:
wifi 不过要做个wifi的图传..剩下的就别想了..

网友:
传输距离和干扰问题,不建议

楼主:
我看IPAD有转AV 的线这个方法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IPAD有转AV 的线这个方法没人知道吗

你那个是视频输出...你要做显示器的话是要有视频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是视频输出...你要做显示器的话是要有视频输入...

噢好吧~~谢谢、!!看来我要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好吧~~谢谢、!!看来我要放弃了

我正在琢磨,技术不是问题,关键是找几个哥们做,成本问题

网友:
其实办法还是有的,不过不是一般的麻烦……成本也高,所以还是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