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旋翻的手法,请各位前辈教教

楼主(2014-01-16):
看视频中小旋翻很漂亮,想学,但论坛搜不到关键字,而且视频当中又没有大量的小旋翻练习,更没手法的说明,让我这小菜鸟没法学,请高手详细讲解下,要是能给个小旋翻的视频符带手法就更好了。

先谢谢前辈了

网友:
呵呵,不怕你就翻:打手动,肯定悬翻(不可控或很难控),不想悬翻请立即切回GPS或姿态!负责炸!!!

楼主:
小草无依发表于2014-01-16 21:33:33
什么是小旋翻??
其实就是做停顿动作的时候 飞机拉高 侧过来 甩尾半圈或几圈 出来的时候 摆正就是

但我就是找不到要领

楼主:
小草无依发表于2014-01-16 22:24:29

是这个么?机体可旋转180°,或转几圈

图太小 看不清

差不多就是机肚或是旋翼头对着自己 甩半圈或几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太小 看不清

差不多就是机肚或是旋翼头对着自己 甩半圈或几圈

那手法就是:先控制机肚或是旋翼头对着自己,然后打方向舵。

楼主:
qjc发表于2014-01-16 22:42:04

那手法就是:先控制机肚或是旋翼头对着自己,然后打方向舵。
类似于U性航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于U性航线吗

转半圈的话,这样就叫失速倒转

网友:
你说的是 半圈 自旋翻 吧, 还是先从基础飞起罢, 再去想这些 整套 3d 中的过渡动作。

楼主:
huhuyoyo发表于2014-01-16 22:49:36
你说的是 半圈 自旋翻 吧, 还是先从基础飞起罢, 再去想这些 整套 3d 中的过渡动作。
我会1圈和2圈自旋翻 半圈自旋翻是怎么做

楼主:
huhuyoyo发表于2014-01-16 22:49:36
你说的是 半圈 自旋翻 吧, 还是先从基础飞起罢, 再去想这些 整套 3d 中的过渡动作。
的确是动作的过渡动作

网友:
还在练悬停的飘过,据说回复有积分!

网友A:
半圈自旋翻?是正飞对尾,推升降舵,推正螺距,打右副翼舵,打左方向舵,拉副螺距变倒飞对尾吗?

网友B:
和什么一圈,二圈,三圈,四圈,五圈,六圈.......  自旋翻没本质区别,手法原理也是一样,看打舵幅度有多大了。
LS 说的正飞转入倒飞的过程正确,而3d中的过渡更常见的是倒飞转回正飞,并且倾斜45度角做。
至于动作开始时飞机的方位,什么对尾对头,熟练后这也不重要,任意方位都能进入并开始这种过渡动作,但侧位进入比较常见,而不是对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什么一圈,二圈,三圈,四圈,五圈,六圈.......  自旋翻没本质区别,手法原理也是一样,看打舵幅度有多 ...

你好,能麻烦录个模拟器的视频的,带打舵手法的,让我研究下,谢谢

楼主:
对了,想起不是半圈自旋翻
半圈自旋翻是练习自旋翻的分解动作,和我想要的不是一个动作

网友:
建议楼主用手拿个玩具飞机  录制一段“小旋翻”的解说视频  我等好学习学习   看看是个啥新动作

网友:
我也没整明白楼猪说的是一个啥子动作, 自己起的名字还是很武侠的

楼主:
搞明白了,居然是用半圈自旋翻的手法去做2圈自旋翻

网友:
有前途,这么快就搞明白了

网友C:
刀峰旋转 OK? 是K1 的最简单的动作!要么就是自旋翻 要么就是自旋钟摆

楼主:
565572706发表于2014-01-19 15:21:59
刀峰旋转 OK? 是K1 的最简单的动作!要么就是自旋翻 要么就是自旋钟摆
求个模拟器的小视频  好学习下

网友C:
我的帖子里有 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让我想起了西游记里面的大乘教法和小乘教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半圈自旋翻?是正飞对尾,推升降舵,推正螺距,打右副翼舵,打左方向舵,拉副螺距变倒飞对尾吗?

从倒飞变正飞,是倒飞对尾时下拉升降舵呢还是倒飞对头时推升降舵呢?我是日手,至今没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从倒飞变正飞,是倒飞对尾时下拉升降舵呢还是倒飞对头时推升降舵呢?我是日手,至今没明白。

只要是半圈自旋翻,如一圈半、两圈半、三圈半,就是倒飞对尾拉升降舵;整圈自旋翻,如一圈、两圈、三圈,就是倒飞对头推升降舵
我也是日本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半圈自旋翻,如一圈半、两圈半、三圈半,就是倒飞对尾拉升降舵;整圈自旋翻,如一圈、两圈、三圈, ...

倒飞对头时左手推升降舵,右手的副翼是向右下还是应该向左下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倒飞对头时左手推升降舵,右手的副翼是向右下还是应该向左下拨呢?

倒飞对头,左手向上推升降向左打方向回升降,右手向下拉螺距向右打副翼向上推螺距回副翼,变正飞对尾

网友(2014-07-21):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

网友:
真没听过!估计是拉起来一个筋斗加横滚然后回来吧?斜筋斗?

网友:
找路口口,他会

网友:
正飞对尾变倒飞对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