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看了KFm-4的制作视频自己也做了个飞翼 附有 图纸和制作视频 性能及其好

楼主(2014-01-16):
为什么我今天发飞翼的视频 我想告诉诸位模友  可能我下面说的与你们的观点不同
我认为飞翼的稳定性不比固定翼差  反而还超过固定翼  首先整个机身都是翼型  都提供稳定的力  不管是升力还是平衡力 所以飞行很平稳 其次飞翼所用的舵机少  只需2个舵机就可以解决他的飞行能力   三角翼混控(升降舵副翼混空) 并且 飞翼由于整个机身都是翼面   没有机舱  等更大的阻力  从而也提高平稳性能  和优越的速度
所以我觉得  飞翼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认为我说的是错的 希望见谅 不喷
下面的图片是我用kt板做的 一个飞翼4张kt板  胶水是泡沫胶  胶带是淘宝3.5元一卷的 彩色胶带  碳棒一根  有什么不到位的 可以提出来  我自己飞这个  我低空10几厘米飞 没什么问题 前提一定要把电调设置成  刹车模式  这样可以减少打浆打碎的可能
入魔一年多 前段时间我看到老外做FPV49的视频  而且飞翼也是手工做的  然后我半年前也找到了图纸 视频 等 话不多说上图上视频图纸可以在视频里截图 我是截图的这个是老外手工制作的视频:

这个是老外软件做的视频:

这个是KFm的fpv的视频:(这个视频刚刚上传还是标清 还没转码到高清)

我觉得 飞翼的重心一定要挑好  要靠前 大概在蓝黄的飞翼那个的电池盒下方10cm处
配置:蓝黄2212 kv1400  2200ma3s  8*6桨  2舵机  鹰眼
      红蓝2814 kv1100  5200ma3s  1145桨 2银燕金属舵机  鹰眼

网友A:
学习了
飞翼速度太快了,像我这样的新手就是秒炸

网友:
好贴帮顶                      最近在整了架暴力飞翼3s2200  40c     2212kv3200                 hy6寸桨          一个字爽

网友B:
飞翼上fpv,楼主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翼上fpv,楼主牛啊

不只是多旋翼 飞翼也是为fpv诞生的  你可以看下  黑山羊等国外fpv牛人的视频  飞翼的参与占了很大的比例也你可以看看这个链接 真心不错Lab的飞翼FPV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飞翼速度太快了,像我这样的新手就是秒炸

飞翼慢起来 不是一般地慢 可以飘

网友C:
谢谢楼主!终于找到尺寸了。家里正好有一对EPP的1.4米的机翼(YAK54炸机后留下的)。正好改个飞翼玩玩,省的切翼型了。

网友B:
感觉飞翼的速度很快啊,而且留空稳定性应该还是和滑翔机没得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终于找到尺寸了。家里正好有一对EPP的1.4米的机翼(YAK54炸机后留下的)。正好改个飞翼玩玩,省 ...

是啊 那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飞翼的速度很快啊,而且留空稳定性应该还是和滑翔机没得比吧

滑翔性主要由小阻力和大翼展  大一面等因素造成  而飞翼 整个机身就是机翼     我的 做的kfm2就是有翼型的那个电池一般是 在空中半小时以上  没风天飞几乎和学校的飘飘机同时下来   有个2级风 飘飘先下来  我还在飘着  有风了  我的飞翼就对风飞可以看到飞机不掉高度往上飘  都是加油  然后关油慢慢飘  高速的时候确实很快
我现在玩的飞翼1.4m的飞翼  下面这个是我现在飞的飞翼  异常给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滑翔性主要由小阻力和大翼展  大一面等因素造成  而飞翼 整个机身就是机翼     我的 做的kfm2就是有翼型 ...

1250的宽度,这么大的KT板哪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50的宽度,这么大的KT板哪买啊

我是用120  90的kt板 我这里有1.2米的板

网友:
1.2的确实是有,看图纸翼展是1250,还有你现在用的1400的,板子哪里找

网友:
作为推广kf翼型坚定的支持者,恭喜lz爽飞

楼主:
补上 上面的KFm的fpv的视频  上次传的是高清的  这个是超清 补发  不好意思啊

网友(2017-01-19):
前两天跟着楼主这个图纸视频做了一个,飞了两天了,说说感受吧。

     确实好飞,因为翼展大,一米二,然后确实很飘, 我飘下来手接好几次了,虽然不好接,重。
       我是2216,1250,9寸桨,因为是3s1300的电池。两块基本都顶到头了,距机头三公分吧。         说说这个飞机的优缺点吧,第一,费材料。第二。重。优点呢,好像也没发现啥,不过就是翼型挺好做的,直接削前边就好了,一般对折的飞翼基本都平凸翼的。

      今天白天5级清风,那叫一个冻得爽歪歪, 昨天晚上全部粘好led灯带,那会去飞了。那风,我天,别提了.....

   好贴需要顶!!!

网友D:
我用KFM翼型做过几种飞机:北极星、F22、中单翼的固定翼小飞机,总的感觉不出该翼型的升力有多明显,也就是说平飞时平尾必须有3~5度的上翘,这和平板翼型没有差别,请大家帮忙指正看看倒底什么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KFM翼型做过几种飞机:北极星、F22、中单翼的固定翼小飞机,总的感觉不出该翼型的升力有多明显,也就是 ...

重心过于靠前,导致平尾升力向下,严重降低整机升力效率。将重心后移使平尾在巡航时升力为0最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重心过于靠前,导致平尾升力向下,严重降低整机升力效率。将重心后移使平尾在巡航时升力为0最好。

你好,你是在说我吗?我明天试试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好,你是在说我吗?我明天试试去

他应该在回复他的楼上,说平飞需要带3~5度拉杆的那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他应该在回复他的楼上,说平飞需要带3~5度拉杆的那哥们

嗯,我这个平飞也得带拉杆微调,如果不带,没法飞的。重心靠后也不行的

网友(2017-03-28):
LZ用的可是KFM-2?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用KFM翼型做过几种飞机:北极星、F22、中单翼的固定翼小飞机,总的感觉不出该翼型的升力有多明显,也就是 ...

拜托能说说那架中单翼的机型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拜托能说说那架中单翼的机型吗,谢谢

那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个小飞机,材质为魔术板,做来是方便携带,出国的时候在外面过一下手瘾。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那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个小飞机,材质为魔术板,做来是方便携带,出国的时候在外面过一下手瘾。

麻烦一下能发个图吗 ,谢谢,现在完全不知道怎么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麻烦一下能发个图吗 ,谢谢,现在完全不知道怎么设计

用的是kFM一2的翼型,结构形式和ePP材质的3D机差不多,机身用双层增加刚性。各个舵面都减小(包括舵量),因为不是飞3D,我另外有个3D机。用魔术板,翼展80厘米,2208电机,1400KV,1000mAH3S电池。飞机飞起来和平板翼型差不多,感觉不到KFM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