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evo 10推油门倒计时怎么设置

楼主(2014-01-16):
华科尔devo 10推油门倒计时怎么设置
目前只能打开3D开关才开始倒计时,那普通飞行呢?怎么设置倒计时?

网友A:
以前有帖子说明的,你找下吧

网友B:
其实,看看遥控器菜单或者看看说明书都知道怎么设置啦。

网友C:
模型设置菜单,配置设置里开启sp0,设为油门,向高,值95%。然后进入计时器设置,选sp0开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