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返航点锁定和航向锁定是为失控返航才能用还是平时可以用呢?

楼主(2014-01-16):
我在这里看明白了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的解释: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8592

但是今天我测试,不论我切换到哪种模式,好像运动方向都一样的。。。。

上面不是解释说,航向锁定的模式,不会区分机头方向么?如果遥控器向前,不管机头在哪个方向,都会向前么?怎么还是按照机头的方向运行呢?

我朋友说这个是为失控返航准备用的,平时用不了,是这样的吗?

我还有一个有点幼稚的问题,新手,请别见怪,就是我买遥控器的时候,要求遥控器左边是方向,右边是油门,可是飞的时候,怎么左边的上下方向只能控制飞行器的前后,左边的左右方向控制飞行器的左旋钻和右旋钻,右边的油门只能控制向左边运行和右边运行的方向,请问这是正常的么?

两个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
航向锁定说明书上有,遥控正常你选择是日本手。

网友:
1、航向的锁定仅在naza模式下的失控返航时起到作用,这是说明书里明确有的
2、你的是日本手,左手上下为控制飞行器的前后,左右为水平旋转飞行器\右手上下为控制升降,左右为水平左右移动

网友A:
楼上解答错误,只要选择航向锁定模式,随时都起作用,但必须有GPS(指南针在GPS里),航向锁定就是无头无尾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解答错误,只要选择航向锁定模式,随时都起作用,但必须有GPS(指南针在GPS里),航向锁定就是无头无尾 ...

就是在GPS模式正常的情况下,航行锁定不会辨别机头方向,他会以遥控器作为参照物,遥控器控制往前飞,飞机就以往前,往左就往左飞是吗?

网友B:
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其实都是无头模式!航向锁定时飞行器会记录一条飞行前向,但这个前向与机头前向无关,这个功能在航拍时很好用。返航点锁定是飞行器在通电时记录的返航点为目标,一旦启用这个功能,飞行前向也与机头前向无关。对着返航点的那一面就是机尾,在保持油门的情况下将俯仰杆往后大,飞行器就会对着返航点直直的飞回来。这个功能在飞远了看不清飞行器姿态的情况下,也很好用。返航点锁定与失控返航本质区别在于该功能不会自行降落,全程需要自己手控,而且这个功能只有在返航点与飞行器距离大与10米才能启用(我记得好想是10米)。

网友:
这两个功能都是基于安装了gps模块,并且起飞搜星记录返航点。航向锁定功能在姿态模式和gps模式下都能启用。返航点锁定功能只有在gps模式下卫星大于6颗才能启用。

网友:
听小悟空的吧,说的全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其实都是无头模式!航向锁定时飞行器会记录一条飞行前向,但这个前向与机头前向无关, ...

。谢谢哈。。明白了许多。。

还有点问题有点疑惑,

1、就是这里说航向锁定时,飞行器起飞的的前行方向是以机头的方向作为前行方向,您说你不分机头的方向,那当启用航行锁定时,飞行器会怎样判断哪个方向为前行方向呢?

2、返航点锁定时,起飞的时候,飞行器会以哪个方向判断为前行方向呢?虽然起飞的时候是记录了返航点,但是返航点是一个点,并没有方向,是以机头为前行方向还是飞行器随机定方向呢?

3、还有超过10米的才能使用,请问是在航行锁定和返航点锁定超过返航点10米后才能无机头的飞行还是说超过10米后才能用这两个功能进行失控返航呢?

有点疑惑希望得到解答,,谢谢悟空前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