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ZA M LITE连调参软件报错

楼主(2014-01-16):
给模块供电 按照官网插了A-R和X3
然后装好驱动后开调参软件连USB。。之后这样 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A:
别管他,先检查A E T R 方向是否正确,然后校准遥控器,
最后断电上电一次。

网友B:
第一次通常都是這樣的!按照樓上說法做吧!控先設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管他,先检查A E T R 方向是否正确,然后校准遥控器,
最后断电上电一次。

非常感谢 按照你说的搞定啦 无视它就成了其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通常都是這樣的!按照樓上說法做吧!控先設置好!

感谢!OK啦!

网友:
看样子解决了已经,搞好就行,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