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2.6升级到2.8.1版本不能解锁问题。

楼主(2014-01-16):
请问各位模友有用过2.8.1版的吗?求解锁方法谢谢!2.6版解锁比较简单,先调好角度传感器和加速度器就能解锁了,但刷了新的2.8.1固件版本用同样方法就是不能解锁,求解!

网友A:
你是那个年代来的,现在已经是3.1了 3.2也差不多要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那个年代来的,现在已经是3.1了 3.2也差不多要出了

刚接触apm不太懂见笑了,有3.1版的下载地址吗?在官网上没见到有吖,是否我看漏了

网友:
楼主指的是固定翼固件吗?多轴都是3.1的了。地面站软件就可以下载新固件了。

网友:
我用富斯9控,左手油门,右手摇杆右上解锁,左上上锁!2.9.1,看泡泡的视频是打到最右,试了半天解不开

楼主:
今晚埋头苦干两小时,终于搞定了,升级到3.1版本,鸡鸡初步调好了,等待周末试飞

网友(2014-03-11):
我买的也是APM2.6下四轴的最新固件,就是现在解不了锁不知道怎么回事,试了好久。的遥控器是天地飞6.咋回事,哪位能帮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