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小号手的套件想改成电动的需要哪些

楼主(2014-01-16):
手头有飞机的9通遥控,
金属舵机,然后套件里面的轴套 轴和动力估计都不行桨叶也不行都需要重新吧
还有就是船舵到时候怎么改转向这问题比较困惑。
防水就是注入704硅胶吧。
还有可以推荐店铺吧DIY的,江浙沪最好了。最近放假无聊想自己改改试试

网友A:
1/200的俾斯表比较方便你配件完整但价额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0的俾斯表比较方便你配件完整但价额贵点

高是多高,可以站内PM我一下吗,接售的话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是多高,可以站内PM我一下吗,接售的话还是可以的。

田宫78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