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 悟空m,,,油门推到70%才能起来,咋回事?

楼主(2014-01-17):
s800 悟空m,,,油门推到70%才能起来,咋回事?
理论上和载重无关,我的也不重啊
就是刷了新固件后,啥也没动就试了,,,,油门要推到70%才能起,接电脑看油门行程中立都没问题啊

网友:
校准电调油门行程。

网友:
電池不給力、用了別廠牌電調未做油門校準、重新做過所有校準、刷回舊固件試試!

网友:
再刷回去试试WK的问题真是千奇百怪..

网友A:
楼主你好
1.连接调参重新调试参数及校准遥控。
2.重新测试校准电调。
3.检查电池放电是否正常。
4.LED是否一切正常?有无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1.连接调参重新调试参数及校准遥控。
2.重新测试校准电调。

刚生的新固件再试飞就这样了,别的也没动,干都校准过,在软件里面看哥哥杆响应也有理论上这是程序的事,应该是油门给到一半就是要离地的,不管有没有电,给不给力
昨天恢复出厂设置,全部重头来一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