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亚拓代工的T6J接收R6GF天线那么短

楼主(2014-01-17):
别的接收机天线很长,收拾起来很麻烦,为什么这个接收的天线能这么短

网友:
不清楚,等楼下。

网友:
不需要那么长

网友:
接收信号的就需要这么长

网友:
给你多长就用多长

网友:
2.4GHz接收天线3.17cm足矣

网友:
长的有一段是引线,2.4G天线就是很短,3.17cm(这尺寸可有严格要求)。

楼主:
御风七海发表于2014-01-17 17:57:43
长的有一段是引线,2.4G天线就是很短,3.17cm(这尺寸可有严格要求)。
那为什么别的接收不做短点,这样不是很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别的接收不做短点,这样不是很省事

严格说标准的2.4G就应该是两根天线,而且接收信号的最好状态是两根天线呈直角状,太短了,不易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别的接收不做短点,这样不是很省事

就前面一节起作用,短的飞直机方便,固定翼及船等长的好布线,并且两根成90度安装可消除信号死角。

网友:
长的部分是同轴电缆,前面露出来线芯的部分才算是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前面一节起作用,短的飞直机方便,固定翼及船等长的好布线,并且两根成90度安装可消除信号死角。

不知道我这样布线可否,一边朝上,一边朝前,也是90度的.

网友A:
伸到后面会更好,碳纤导电。
下面是中山兄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伸到后面会更好,碳纤导电。
下面是中山兄的图片。

我这个貌似没有地方挂线了,挂到这里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