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u-center?

楼主(2014-01-17):
U-center使用neo-6m GPS連接ftdi   vcc-vcc gnd-gnd dx-tx tx-dx四個點對接連u-center usb為com1波特率115200右下角應該是綠色,但是我的顯示紅色且收不到任何資訊?如何解決?

网友:
检查com口对不对,另外试试改变波特率

楼主:
都确認過沒有錯還是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确認過沒有錯還是謝謝你

顺便说一下,我买来的6m默认波特率是9600

楼主:
我的默認跟您一樣要如何變更波特率及刷新率,可以詳細解說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默認跟您一樣要如何變更波特率及刷新率,可以詳細解說嗎?

首先要连上GPS。。。
然后就可以在u-center里边设置,看图就明白了,所有设置都在里面。
需要更详细的说明就看user guide
记得改完之后点一下下面的send保存设置哈。

端口设置

端口设置

网友:
LZ修改GPS的波特率是不是要用USB-TTL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