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个华科尔D10遥控器,发现许多问题不懂解决.

楼主(2014-01-17):
之前用天7,现在换成D10了 我发现推油门,怎么尾巴也动起来了,好像之前用天7不是这样的,不知尾巴动起来是否正常,能不能设置它不动.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YyNzEzNjU2==.html

网友:
用天7也有吧?加油门自动补偿尾舵动作。。。防止甩尾用的。。。。

网友:
推油门主旋翼开始转了就会有反扭力矩,只有尾桨开始转产生反力矩来克服它飞机才不会绕主轴旋转,这是对的呀

网友A:
你推的是油门吗???摇杆定义设置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推的是油门吗???摇杆定义设置不对吧!

可能是日本手

网友:
不应该这样啊

网友:
飞起来没事就行,按道理油门提高尾巴会有螺距补偿,要不就甩了。

网友:
当尾舵机在中点的时候,尾桨不是说应该有一个正螺距的吗?
这飞机这样算正常吗?

网友:
接电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