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 八轴 应该比四轴稳定,载重量大

楼主(2014-01-17):
我是这么认为的,现在弄的四轴。航拍,发现设备多了,重了,是不是换六轴八轴更好一些啊。虽然价格会高一些。那留空时间会多一些,又犹豫是不是要上6s电,或者10000mah的电池。得不偿失。就是一个射桨了,应该安全性高点吧。

网友A:
四轴换六轴留空时间是否会提高,这个和你使用的桨型、电机、电池、以及总重有关,可以大致计算出来的。
你可以想下,四轴换成六轴总重量增加了,要是电池不变的话,那么六轴电机力效的提升要是不足以抵消整机重量的增加那么留空时间还会缩短的。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要升级全部都得换~~~

网友:
LZ想反了,超长滞空时间的基本4旋翼垄断。

网友B:
基本是 桨越大  转速低 电压高的 省电

网友:
矛盾的很

网友C:
看到楼上发言,我觉得四轴比六,八好,不知那六轴与八轴的优势是什么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到楼上发言,我觉得四轴比六,八好,不知那六轴与八轴的优势是什么呢

四轴长航时,六八轴大载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四轴长航时,六八轴大载重。

网友:
还是十八轴好= =一般的风吹不动,载重又大

网友:
你多大起飞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换六轴留空时间是否会提高,这个和你使用的桨型、电机、电池、以及总重有关,可以大致计算出来的。
你 ...

矛盾啊,这个很难平衡的。现在想是四轴呢,还是六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是 桨越大  转速低 电压高的 省电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轴长航时,六八轴大载重。

高人,看来我还是老老实实的玩四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人,看来我还是老老实实的玩四轴吧。

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简单玩玩航拍 我比较偏向玩四轴 能效高。
而且六轴不见的比四轴安全
越大的机器在空中受风面积更大

网友:
路过学习下,先淡定玩好四轴后再说。。

网友:
八轴的抗风性,稳定性要好于六和四,留空时间15分钟左右,但是15分钟足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