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狗3的wifi链接密码问题

楼主(2014-01-17):
刚刚收了个狗3不知道怎么玩, 请问那位模友知道,狗3的wifi密码是多少啊?在手机上是不是要安装什么软件啊?谢谢

网友:
密码GoPro HERO 3大写,手机直接百度搜索下载

网友:
狗3的wif是不是可以连接手机的?然后在手机上能看到拍摄的视频角度?这个我上次试了一下,手机都搜索不到狗发出的wif信号。

网友A:
打开狗3上的WIFI手机能收到,如果不知道狗3WIFI密码的话 可以到gopro官网上更新狗3WIFI重新设置密码/  不激活的话有个默认密码是goprohero   看看能连上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狗3上的WIFI手机能收到,如果不知道狗3WIFI密码的话 可以到gopro官网上更新狗3WIFI重新设置密码/  不激 ...

网友B:
请教一下狗2有wifi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狗2有wifi的吗

狗2就不知道了

网友:
论坛刚进了一个狗2 现在还在研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