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s800上电时pmu冒烟,求技术来看看。

楼主(2014-01-17):
昨晚上准备调试s800,就在电池接上的一瞬间,pmu突然冒烟,还发出兹兹的声音!吓得我马上拔了电池。之后换了另外一个pmu再次上电一切正常。请技术帮我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目测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是烧了贝

楼主:
烧了肯定是知道的,但是正常上电为什么会烧了呢?

网友:
从图上看 貌似是电脑击穿 短路 然后有可能电感也烧了 损坏应该控制在了pmu内部 用万用表测下 电容两端 看是否短路吧
有能力的话自行更换具体电容电感 即可
原因 可能是上点瞬间 浪涌造成
电容的耐压冗余 不是很理想
从图上看 pmu选用的电容是个大容量的 独石电容

网友:
dji又会说是干扰的

网友A:
这不扯犊子吗?肯定是干扰的

网友:
莫名其妙

网友:
可能进水了吧,返厂修吧。。。。

楼主:
谢谢大家出谋划策,幸好我手里还有一个pmu,换上另一个pmu以后一切正常,目测应该就坏了一个pmu,现在希望dji的那几个售后联系一下我,看看怎么能避免以后再出问题。

网友:
什么东西?

楼主:
wkm配套的pmu,供电设备。

网友:
这个PMU可真是够老的了。。

楼主:
不老啊,最新款的a2也是搭配这种pmu

网友:
你好,是否确定无错误接线或者错误电压的情况?

如确保无误,建议你返厂让工作人员检测一下哪里的原因。

楼主:
好的,我明天给你寄过去。接线肯定没问题,烧了后马上换了另外一个pmu,接上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扯犊子吗?肯定是干扰的

精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