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代电池研究

楼主(2014-01-17):
   话说:精灵2的电池一块就要900来块!!!!!!

对于我这样的穷苦人,实在是吃不消啊~

打算拆开看一看精灵2电池,人笨...

没拆开~

有哪位大仙研究过?

   这电池能不能用普通的代替?

有没有啥好方法能低成本实现爽飞?

求大仙们踊跃参与!

网友:
没研究过

网友:
你得先破解精灵2电池里的电路板才行。

网友A:
按道理,应该把里面的电池换下来没事吧?不动它的电路板芯片!

网友:
不知道哦

网友B:
低成本爽飞就是出了,换精灵一,
或者自己买e300,做一个。
大家用行动投票,就能解决电池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成本爽飞就是出了,换精灵一,
或者自己买e300,做一个。
大家用行动投票,就能解决电池问题了。

  搞定精灵2电池,为上上策~

e300是啥?

网友C:
又买了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买了一块。。。。

款哥啊!   我就一块电池,如果有俩块,就拆开看看

网友:
买精灵1或者2的壳子 动力用E300  飞控nazalite/V2 +miniosd+图传    自己动手改航灯 挂双电池 狗台+狗3 自己配接收机可以玩的happy 但是就失去精灵存在的意义了 一体化的设计虽有圈钱之嫌 但是的确整洁美观 不谈价格 这个锂电做工没说的 是不是呢哈哈 从没玩过这么高大上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应该把里面的电池换下来没事吧?不动它的电路板芯片!

没有用的,有人试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应该把里面的电池换下来没事吧?不动它的电路板芯片!

应该是这道理,问题这个电池组装回去很麻烦,只有等飞坏了,就会有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这道理,问题这个电池组装回去很麻烦,只有等飞坏了,就会有办法了

很淡定嘛~

网友E:
以下為剪貼!有人拆過且試驗過了!

這顆電池太智慧了.這電池的晶片不只計算放電的電流.充電的電流也計算.所以如果飛了一顆之後.在換第二顆.iosd電壓顯是滿電壓.但是電池百分比卻是65%繼續扣.因為沒有用這個晶片搭配原廠充電器充電....  等於這個晶片只能綁定一顆電池....  所以這個實驗失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下為剪貼!有人拆過且試驗過了!

  抱歉啊,刚才按错了。本来要选赞成,却按成反对了

如果吧锂电心换了,保留电路板。
是不是可以了?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啊,刚才按错了。本来要选赞成,却按成反对了

如果吧锂电心换了,保留电路板。

問題不大~

网友:
真心覺得這款電池高大上,貴也罷了,最麻煩和討厭的就是充電器太不給力了!

网友:
两块电池,玩玩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