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定翼失速性飘摆和螺旋的原理和改出问题

楼主(2014-01-17):
     据理论及实践经验,以下是小弟关于固定翼飞机失速、螺旋的原理、预防、改出方法,供模友参考。                                                                                                    失速螺旋的原理:
     飞机飞行迎角超过失速迎角后机翼表面出现气流分离,飞机失去正常的气动平衡而丧失横侧(横向)安定性,进入了失速或失速性滚摆,如果再失去方向(纵向)安定性,飞机就进入螺旋。迎角大小由飞行速度与载荷决定,速度越小迎角越大,载荷(飞机受力与飞机重力的比值)越大迎角越大,而操纵时拉杆越快舵量越大,使飞机作曲线运动(转弯)越急载荷越大。一般螺旋是由于操纵原因引起:小速度条件下,粗猛拉杆、打舵造成的。
    预防方法是:
    飞行中小速度飞行不要接近最小平飞速度,转弯时速度不要小、油门不要小、拉杆不要急、拉杆量不要大,这样就不会失速螺旋了!最小平飞速度可在着陆时,不断边收油门边拉杆,努力保持离地20-30公分左右平直飞行,直到因油门小速度减小到拉杆平尾满舵都不能维持平飞,从监视器上读出这个速度,基本上就近似于本机的最小平飞速度,考虑地效、高度等因素,空中最小平飞速度比这个值要取稍大些。
     改出方法:平——中——看(等)——退。
     即一旦飞机进入失速或螺旋后,立即将方向舵放——副翼回立——升降舵推杆到立(或稍过但不能推太靠前)——飞机动态,它停止滚转旋转后——加油门先增速,改平倾斜,拉杆退出俯冲。改出的关键在于平、中动作要到位,要确实停止滚转了再增速退出,不要急于反复做动作或者急于退出俯冲,否则只是白忙活,炸鸡在所难免!!!

网友A:
。。。个人认为我的基本功还可以,连F15的64函道极都是小动力对头进入进近航线,关油门飘降,从不带动力。
滑翔机,风足够大我可以让风把飞机吹的倒退回来降落。。。。入魔至今没有螺旋过。。。

网友B:
天行者机翼做的中等大小的飘飘,低油门拉高度过急,20米--30米高度螺旋过一次。。有大约2秒救机时间,无经验,改出失败,坠落水面,秋泳捞出。。
代价是姜汤两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行者机翼做的中等大小的飘飘,低油门拉高度过急,20米--30米高度螺旋过一次。。有大约2秒救机时间,无经 ...

都怪我,入魔太晚发帖太晚!

网友C(2014-09-15):
好贴 学习 但是不希望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贴 学习 但是不希望能用上

学好了用不上

网友(2015-01-18):
学习了,很有用

网友:
学习,不过一般进螺旋很难吧

网友:
还没有用到这一招呢

网友D:
道理都是基本道理,也都看得懂。
但以我飞的这几年的固定翼经验来,好像没这么复杂吧,进入螺旋后,只要高度不是太低,加油,方向、副翼反方向修正,拉升降,很快就改出来了。
估计这些理论都是针对无动力滑翔机、动力很小的飞机和电池已用完快没动力的飞机来说的吧!
只要动力足,加油就行了,什么迎角过大都不是问题,动力足垂直都可以爬起来。

网友E(2015-02-19):
偶的塞斯纳经常失速,近期更是经常进入螺旋炸机,原因不是很清楚。配置是;朗宇2212KV980。先是配8X6的桨,后改为9047或1047的桨,稍好一点,但仍不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F:
航模动力强,所以不用考虑那么多,高度够的情况一推油门,就改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我的基本功还可以,连F15的64函道极都是小动力对头进入进近航线,关油门飘降,从不带动力。
...

哎哟,好屌的样子

楼主(2015-04-03):
引用 网友D:
道理都是基本道理,也都看得懂。
但以我飞的这几年的固定翼经验来,好像没这么复杂吧,进入螺旋后,只要高 ...

你说的没错,像什么KT板机等推重比大(接近1或者大于1)的飞机进入螺旋加油门就行了,我讲的主要针对推重比小于0.8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航模动力强,所以不用考虑那么多,高度够的情况一推油门,就改出了。

你说的没错,像什么KT板机等推重比大(接近1或者大于1)的飞机进入螺旋加油门就行了,我讲的主要针对推重比小于0.8的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偶的塞斯纳经常失速,近期更是经常进入螺旋炸机,原因不是很清楚。配置是;朗宇2212KV980。先是配8X6的桨, ...

动力不足吧,塞斯纳配1400KV电机加8寸桨差不多,但是我一直是1400KV配9060桨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