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不识别GPS模块

楼主(2014-01-17):
这里有大疆的人吗?请教一个问题,我的NAZA lite GPS模块无法识别是怎么回事,具体情况请看图:

请注意看软件右下角,打到姿态模式的时候正常,右下角西显示是姿态模式;
手动模式正常,右下角显示是手动模式;
GPS模式下不正常,右下角依然显示姿态模式.

平时飞的时候也是这样,打到GPS模式依然是姿态模式,GPS插了等于没插.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gps没搜到星或有效卫星低于7颗,gps模式也默认姿态模式吧好像,我的gps也插了,一开始第一档显示GPS姿态,在我修改了第三档的控制模式后,它就变成姿态了,并且改回【自动】后它还是姿态,看图你就明白了

网友:
V2的界面确实漂亮很多~

网友B:
你好,楼主,请问平时飞时,拨到GPS模式LED指示灯是什么?   如果依旧是黄灯无红灯,建议将飞控和GPS返厂检查。

楼主:
返厂要一个月,我过几天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主,请问平时飞时,拨到GPS模式LED指示灯是什么?   如果依旧是黄灯无红灯,建议将飞控和GPS返厂检 ...

不管什么时候都显示姿态模式,返厂要一个月,太坑了,等过完年,黄花菜都凉了。

网友C:
gps模式如果衛星訊號不良!是會自動跳到姿態模式的!v2是這樣!
您說平時飛的時後也是這樣那有沒有注意過led燈是如何閃爍的呢?
gps訊號? led燈如何閃爍? 建議測試一下拍個視頻放上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没搜到星或有效卫星低于7颗,gps模式也默认姿态模式吧好像,我的gps也插了,一开始第一档显示GPS姿态, ...

感谢您的回复,但我的是lite,不是V2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模式如果衛星訊號不良!是會自動跳到姿態模式的!v2是這樣!
您說平時飛的時後也是這樣那有沒有注 ...

在郊区的话GPS信号肯定没问题了吧,打到GPS模式的时候,依然是闪黄灯。上面图已经很清楚了,模式显示根本就不显示GPS模式,插了GPS跟没插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郊区的话GPS信号肯定没问题了吧,打到GPS模式的时候,依然是闪黄灯。上面图已经很清楚了,模式显示根本 ...

上電後如果是從來沒見到過綠燈或紅燈、(只有單閃黃燈雙閃黃燈)設置也沒問題接線也ok的話!送修吧!

网友D:
返修基本上是一个星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返修基本上是一个星期

但是刚上年关,卖家说10号以后的都别指望年前能拿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電後如果是從來沒見到過綠燈或紅燈、(只有單閃黃燈雙閃黃燈)設置也沒問題接線也ok的話!送修吧! ...

跟你说的一样。。。

网友E:
没有卫星信号,当然是姿态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管什么时候都显示姿态模式,返厂要一个月,太坑了,等过完年,黄花菜都凉了。

目前返修流程已步入正轨,基本返修时间定在一周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卫星信号,当然是姿态模式!

请注意看图,调参的时候打到GPS模式都没反应,依然显示姿态模式,这跟信号无关吧,况且,郊区也是如此,打到GPS模式依然闪黄灯,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返修流程已步入正轨,基本返修时间定在一周左右。

我已经让那边先返给我了,先姿态模式飞,等年后再返厂,请问姿态模式飞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注意看图,调参的时候打到GPS模式都没反应,依然显示姿态模式,这跟信号无关吧,况且,郊区也是如此, ...

那就返厂呗

楼主:
卖家说返厂要一个月,而且年前拿不到,到那时,黄花菜都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让那边先返给我了,先姿态模式飞,等年后再返厂,请问姿态模式飞要注意些什么?

姿态只建议简单航线之类的飞行,尽量不要进行高速暴力飞行。

网友:
DJI技术支持3:你好,我的是什么问题,请指教,谢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83824&extra=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卖家说返厂要一个月,而且年前拿不到,到那时,黄花菜都凉了。。

又不想返厂,又想飞gps,那简单噻,重新买个gps模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不想返厂,又想飞gps,那简单噻,重新买个gps模块啊

不是不想返,是时间太长了,一个月....过年要飞,哪来得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不想返厂,又想飞gps,那简单噻,重新买个gps模块啊

而且最怕的是,买来GPS还是一样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姿态只建议简单航线之类的飞行,尽量不要进行高速暴力飞行。

我从来不高速不暴力,哈哈,航拍有什么注意的吗?比如高度,距离,适合风速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主,请问平时飞时,拨到GPS模式LED指示灯是什么?   如果依旧是黄灯无红灯,建议将飞控和GPS返厂检 ...

对了,突然想起来,GPS校准的时候前两步都正常,到第三步的时候就开始红灯快闪,提示校准失败,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模式如果衛星訊號不良!是會自動跳到姿態模式的!v2是這樣!
您說平時飛的時後也是這樣那有沒有注 ...

对了,突然想起来,GPS校准的时候前两步都正常,到第三步的时候就开始红灯快闪,提示校准失败,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姿态只建议简单航线之类的飞行,尽量不要进行高速暴力飞行。

请问技术人员,naza v2 没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姿态模式也不能暴力飞行吗? 还是这条建议只是针对楼主的飞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了,突然想起来,GPS校准的时候前两步都正常,到第三步的时候就开始红灯快闪,提示校准失败,这是什么 ...

GPS校準!閃紅燈IMU校準燈是不會閃的!都已經插上電腦了!(LED燈會微量)
正確因該是指南針校準吧!(快閃紅燈表示校準失敗)重新做過!進入校準模式後~(黃燈常亮)
一、水平順時針轉動機體一圈
二、綠燈常亮 機頭朝下 順時針轉動一圈
此時如果完成會馬上跳入!您當前的模式選項!如GPS模式、姿態模式、手動模式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校準!閃紅燈IMU校準燈是不會閃的!都已經插上電腦了!(LED燈會微量)
正確因該是指南針校準吧!( ...

对对,是指南针校准,说错了,绿灯亮后再转,就开始红灯快闪了,再做也是如此。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卖家说返厂要一个月,而且年前拿不到,到那时,黄花菜都凉了。。

17日顺丰返厂,18日到DJI公司,25日修好返回,26日到你手上,
你再拖延时间,过年可真没的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7日顺丰返厂,18日到DJI公司,25日修好返回,26日到你手上,
你再拖延时间,过年可真没的玩了。

我怀疑卖家拖时间,12号到卖家手里,到了16号才到大疆南京售后点。。。。还要排队。。。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行,我打算重新买个GPS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