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2能不能接外置的罗盘?

楼主(2014-01-17):
RT,最近想买APM,要是买2.6就不能单独用,想买2.52再买一个带罗盘的GPS,我想知道2.52能外接罗盘吗?还有我发现各家的apm的价格都不一样,应该买哪家的?

网友A:
可以的,有个焊盘割开就用外接的,连上用内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有个焊盘割开就用外接的,连上用内置的

如果我直接用内置的影响大不大?我想的是如果用外的罗盘会不会震动很大,毕竟是在GPS上放着的,飞起来肯定会有震动的GPS

网友B:
只要飞控避震做好,, 佈線注意一下,, 是可以的,, 我的2.5.2飞的好好的.......可以定釘子(用的6h gps)

网友C:
楼主看图。。。2.52使用外置罗盘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要飞控避震做好,, 佈線注意一下,, 是可以的,, 我的2.5.2飞的好好的.......可以定釘子(用的6h gps)

就用apm板载的罗盘吗。

网友:
所有版本的APM都可以用外置罗盘,6楼就是标准答案

还有不要淘宝上那些2.6误导了,其实只是去掉罗盘而已,没有什么不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用apm板载的罗盘吗。

是的,, 內置的罗盘主要是容易受干扰,, 只要飞控远離电源和电调就可以了,, 我是把飞控用減震板裝在机頂板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 內置的罗盘主要是容易受干扰,, 只要飞控远離电源和电调就可以了,, 我是把飞控用減震板裝在机頂板 ...

这样飞控会震动很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图。。。2.52使用外置罗盘方法。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E:
罗盘是测地磁的,和震动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罗盘是测地磁的,和震动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偶,这样啊,学习了,刚开始还一直未震动发愁那

网友:
我的2.5我给他穿了易拉罐,剪开把飞控包了一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样飞控会震动很大吗

不怕的,因為用咗 "蓆夢思" 。。。。。(飞控中主要是三軸加速度計怕震动),, 當然,电机座調水平,槳平衡必不可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怕的,因為用咗 "蓆夢思" 。。。。。(飞控中主要是三軸加速度計怕震动),, 當然,电机座調水平,槳平衡 ...

谢谢。慢慢来弄。

网友F(2014-06-11):
为什么我的把中间切了,我用放大镜切得,,确定切开,,,,但是用万能表一侧指针转一半,,,我切过多次,金属片都切出来了,,,但是还不是外置的,我的是2.52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的把中间切了,我用放大镜切得,,确定切开,,,,但是用万能表一侧指针转一半,,,我切过多次, ...

有图看一下吗?

网友:
有图,,手机像素不好

网友:
图确实看不太清,,有几张用的放大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