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线跟图传天线摆放的问题

楼主(2014-01-17):
玩这玩意,动不动就好几千,在天上飞的不是多旋翼,明明就是一大袋子钱。所以啊安全可靠才是第一。最近一直纠结接收机天线跟图传天线的摆放问题。先奉上我的图片 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有自己的摆放方法,说出来,上几张照片,大家一起研究研究,真怕有一天这钱袋子飞丢啊

楼主:
各位各种

网友:
洞洞板用得不错啊,

网友:
这样就行

网友A:
我是图传在机尾,接收天线在机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图传在机尾,接收天线在机头~~~

我的正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图传在机尾,接收天线在机头~~~

什么飞控啊

网友:
我的也是分开的!!!!上层 跟下层! 发射机可以放到脚架上!

网友A:
这个与飞控无关系吧???
我是NAZA LITE

网友B:
上一个迷你GPS的定位器,方便找机

网友:
我是飞控居中、机头摄像、右侧接收机、左侧图传发射、机尾GPS天线。尽量不干扰吧。

网友:
副厂500MW发射不支持三叶发射天线哦,容易烧模块,不保修。接收机天线和 发射分开越多越好。

网友:
我的天线也是这样的 在机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与飞控无关系吧???
我是NAZA LITE

naza的飞控线是在后面接的= =你接收机能连在机头,真不容易,连接线真长

网友:
我的都装在中心板下面

楼主:
接收机在哪呢,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一个迷你GPS的定位器,方便找机

这玩意有用嘛

网友:
大家秀的都是好东西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在哪呢,没看到

倒数第二张图、前面是飞控、后面是接收机、左面是OSD、右面是图传、飞控上面是OSD的GPS

网友:
哎...我的LITE GPS模块识别不了...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