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遥控跟Xa狗云台,遥控器怎么设置才能控制俯仰

楼主(2014-01-17):
我是T8fg控,用的Sb接收机,现在接线是这样的,Sb接口出来一根Y线,一头接飞控一头接云台,设置第8通道旋钮开关ld为俯仰,但是调整Ld旋钮开关,云台俯仰控制不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求知道的兄弟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请分别设置两个开关给模式和正射开关用,也就是遥控器上的第10和11通道。

网友:
我上个图你看看......

网友A:
这样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明吗????????????

非常感谢你,是不是每次打俯仰的时候要把模式开关打开啊?我刚刚按照你的这样设置可以控制俯仰了,但是打模式开关的时候,横滚也会动一下

网友B:
模式开关定义在一个三段开关上 这样就能在回正、速率、位置三种模式间切换,回正模式下俯仰和横滚均无法控制,摸索下来好像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式开关定义在一个三段开关上 这样就能在回正、速率、位置三种模式间切换,回正模式下俯仰和横滚均无法控 ...

我现在模式开关设置的是三档开关啊,最低的时候回正,中间档跟第三档好像没区别啊?不知道打到中间的时候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模式开关设置的是三档开关啊,最低的时候回正,中间档跟第三档好像没区别啊?不知道打到中间的时候 ...

一个是摇杆位置模式 一个是摇杆速率模式 你可以拨动控制杆试试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明吗????????????

看了你的图片,一下就设置好了,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的图片,一下就设置好了,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明吗????????????

大哥你好,我按照你这个设置了,云台俯仰等功能都能够控制了,但是今天出去飞出现了新问题,接收机出来的两根线一端接飞控一端接云台,不知道为什么飞控不能操作了,打杆解锁跟拨动三档开关啥的都没有反应,你说是不是接收机这边Sb口出来的线接云台这边要把红线挑啦?因为接收机目前是飞控供电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你好,我按照你这个设置了,云台俯仰等功能都能够控制了,但是今天出去飞出现了新问题,接收机出来的 ...

如果都是动力电应该不用挑,如果是独立供电个人觉得还是挑出来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都是动力电应该不用挑,如果是独立供电个人觉得还是挑出来安全。

全是动力电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你好,我按照你这个设置了,云台俯仰等功能都能够控制了,但是今天出去飞出现了新问题,接收机出来的 ...

不用的,,你拍几张相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的,,你拍几张相来看看

我遥控器的设置跟你的是一样的,云台一切功能也正常,只是飞控不正常了,但是把云台跟接收机的连接线断开,云台又正常了,我的是零度X4飞控,不知道是不是存在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遥控器的设置跟你的是一样的,云台一切功能也正常,只是飞控不正常了,但是把云台跟接收机的连接线断开 ...

这个应该是不相容的问题了,,我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