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直,正式加入多旋翼大家庭,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4-01-17):
目前已经入手的配件如下:
1.二手山寨F450机架。
2.二手朗宇2212 KV800电机+正反桨。
3.APM2.52飞控。
6.XXD 30A电调四个
5.3s 2200mah 25c电池
6.魔术扎带。
7.3p杜邦线6条。
手上已经有个短接电阻,增加3段开关的D7E
准备入手一个6通的山寨6100e。
以上设备的话,应该可以飞了吧。
后续准备继续入手的设备还有
1.GPS
2.图传
3.摄像头808#16
4.显示器。
请问还有什么遗漏的?

网友A:
全了。再入osd和数传可以飞分航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了。再入osd和数传可以飞分航点了。

OSD我明白,就是在图传的基础上可以看到四轴的各种参数。
数传是干什么用的?
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OSD我明白,就是在图传的基础上可以看到四轴的各种参数。
数传是干什么用的?
请指教。

可以用手机或电脑直接规划航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OSD我明白,就是在图传的基础上可以看到四轴的各种参数。
数传是干什么用的?
请指教。

可以看看泡泡老师的教学帖子,你需要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泡泡老师的教学帖子,你需要的都有。

能否给个链接,多谢。

网友:
呵呵,一起玩岂不更好。。。

网友B:
电池小了,电调换个吧,xxd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OSD我明白,就是在图传的基础上可以看到四轴的各种参数。
数传是干什么用的?
请指教。

隨了規划航奌,, 还可以用來设定参数,, 手动解锁 什至用手机控制机机飞行.....

网友C:
飞过直机,上手比较快,多轴比直机的坑还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小了,电调换个吧,xxd一般

2200电池,如果悬停的话,能用多长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在这了,自己找需要的吧:http://bbs.5imx.com/bbs/home.php?mod=space&uid=117325&do=thread&view=me&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过直机,上手比较快,多轴比直机的坑还深........

所谓的坑深,我清楚。。。。。
不过直机玩不大来。。

网友:
扔钱的坑

楼主:
没钱了,也就没法扔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2200电池,如果悬停的话,能用多长时间呢?

空载8分钟,电调可用好盈天行者20A电调。电机最好朗宇X22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载8分钟,电调可用好盈天行者20A电调。电机最好朗宇X2212。

电调已经买了,暂时先用着吧。电机是朗宇的。
另外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看了一下一些新手帖子。
四个电调的信号线(就是接飞控的那个3p线)
有人说只需一个电调全接上
其余的只接3p中的两根
到底是怎么接呢?

网友:
对,一个电调全接上。其余只接信号线,正负电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