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师,有会做在飞机上遥控点鞭炮的吗?求指导

楼主(2014-01-17):
求教大师,有会做在飞机上遥控点鞭炮的吗?就点那种普通的鞭炮,想在空中搞个导 弹之类的玩玩,求指导

网友:
异想天开啊

网友A:
点火 控制就好了。  用那种冲天炮 。装个 刚好的 。远程点火 就能发射出去了。

网友B:
把鞭炮卷起来挂在机身下面,用二根鞭炮引线匝住(一根负责放开卷着的鞭炮,一根负责点燃)。遥控器控制拉烟器点火头(淘宝有卖)。即可实现!

楼主:
一切皆有可能,看下楼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火 控制就好了。  用那种冲天炮 。装个 刚好的 。远程点火 就能发射出去了。

那种冲天炮?是电子点火的吗?我是说家里面随便就用打火机点的那种炮。怎样在天空中控制点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鞭炮卷起来挂在机身下面,用二根鞭炮引线匝住(一根负责放开卷着的鞭炮,一根负责点燃)。遥控器控制拉烟 ...

拉烟器我有,但那个只是给了一个电流啊,我是说怎样设计点着那种直接用火点的炮,望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拉烟器我有,但那个只是给了一个电流啊,我是说怎样设计点着那种直接用火点的炮,望指导

X宝上有的是,搜“遥控飞机点火器 烟花点火器 ”“电子火柴”, 设置一个通道。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X宝上有的是,搜“遥控飞机点火器 烟花点火器 ”“电子火柴”, 设置一个通道。单独供电。

qq1186448694求指导,我刚搜了下,还是不太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qq1186448694求指导,我刚搜了下,还是不太知道

网友:
火箭发动机点火头,很便宜的,或者你直接买火箭发动机,带点火头的,做个小火箭,直接发射。

楼主:
好的,刚看到这个了,看了说明没搞懂,谢谢了

网友:
电热丝点火 可以的

网友C:
两路点火器加拉烟火头,轻松搞定。我也是这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路点火器加拉烟火头,轻松搞定。我也是这么玩

可否发个图,让我看看咋接点火器?

网友C:
图片就没有,连接很简单,点火器接收机5通道,点火器另外两端不分正反接火头就行,火头是接啥你就自己想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就没有,连接很简单,点火器接收机5通道,点火器另外两端不分正反接火头就行,火头是接啥你就自己想象 ...

火头?

网友:
巨简单,最土的办法就是 用个舵机碰触电,触电在电热丝的回路里面,遥控一切换开关,舵机动作,触电闭合,电热丝红热,然后点着,,,

有电子基础的  就借用 接收机一个通道,搞个电路,但是最终还是推电热丝发热,,,,

网友:
有点火头的,配合点火器使用……之前在我的小18上成功发射N枚导 弹(大冲天炮自己粘上尾翼),出过两次事故,后面懒得折腾了,现在还剩一把……(等下找到给你发个照片)
两次事故:
No.1 点火头插太深,导致点火时,火苗直接跳过外层火药(不知道怎么描述)点找了爆炸部分,冲天炮直接在机翼下面爆炸,降落回来后满机身的炮弹碎片;
No.2 导 弹尾翼做得太好了,点火后,效果太好,飞出去好远才爆炸……这导致我光看导 弹没管飞机,等回过神来时,飞机已经垂直栽在水泥跑道上了……自那以后,再也没折腾过这玩意了……
还有,火箭尾焰其实也挺伤飞机的……

网友D:
点火器:淘宝搜“RCD3003”
点火头:淘宝搜“点火头”
其他,自己慢慢研究RCD3003的说明书吧……其实加起来也就一页……点火头实验时最好别在室内,没经历过的尤其是半夜的话还是蛮吓人的……

网友:
有点意思呵呵

网友:
电子火柴就可以了,另外最好把火箭设置得离机体远一点

网友:
炸飞机了

网友:
本不想回帖了看了各位的回复着实捉急啊,本人十年前高中时代玩过投弹了,还是自制的,成本低,易操作,真有兴趣可以看本人在论坛发的视频

网友:
电子点火头用的是这种。
点火器用的是这种:

导 弹什么的我用的是钻天猴,外面用硬纸板做发射架,后面封死,纸管稍微长点就不用做尾翼了,直接按照弹道的形式发射了。

网友:
怕楼主看不懂,特意画了个简图。发射管和钻天猴之间不要太紧也别太松,可以轻松拿出来,但控不出来就行了,发射管要远离螺旋桨和塑料的部分。

楼主(2014-03-31):
引用 网友D:
点火器:淘宝搜“RCD3003”
点火头:淘宝搜“点火头”
其他,自己慢慢研究RCD3003的说明书吧……其实加起 ...

好的,我看看,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