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四旋翼突然停转怎么回事?

楼主(2014-01-17):
我是一个新手,刚玩四旋翼,今天好不容易装差不多了,就试一下,结果油门还没加到1/2,四旋翼就不转了,我用的是kk飞控,飞控也停了重新锁了,再来还是一样。请问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A:
感觉电流不够过!检查一下电源t插有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B:
不懂也回你,拿分

网友C:
不懂,我也为了分

网友D:
先检查一下电源部分

网友E(2014-02-23):
反正我刚到手,电机就转不起来

网友F:
是一开始转,但是往上继续推就慢慢停下来了? 检查一下控上的油门通道正反向设定,检查电调的油门行程是否校正,检查电池是否有足够电压,检查电源连接。

网友G:
估计电池(或线路损耗),电流上去后电压下降太多,低电压保护了?

网友H(2014-04-21):
新人不懂,围观学习

网友H:
我觉得最好把自己的配置放上来给高手诊断

网友G:
是不是新电池没充电

网友I:
用自家的单片机可以控制吗

网友I:
我刚学只有编程基础,复杂的算法没编过,求带

网友I:
有没有哪位自己写MCU的程序做出来的,能带我一下吗

网友J:
新手来看学习

网友K:
我的是偉力v262.没碰過這事.

网友K:
抱著學習的態度來的

网友L:
据说是电调和飞控的配合问题,俗称"堵转"
我是玩固定翼的,外行的话不要轻易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