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配置 感度怎么配 试了4次了都飘

楼主(2014-01-17):
X450机架 200G左右
2208 1400KV电机
好盈20A*4一体电调
4000毫安3S电 ACE那个
NAZA LITE飞控
目前感度225 225 150 190
还是飘啊。。。

不玩航拍 瞎飞~
麻烦高手帮看看
桨用的8038 还有8047的

网友:
我X600感度也才160之内,你X450就225了,太高了,你X450最多也就170以内最多

网友:
我是X600,160.160.100.160.150.150.

网友:
没有gps,不是在定点的情况下,飘是正常的。

网友A:
新手请教四轴起飞时向前倾斜怎样才能平稳起飞?是什么问题?飞控是naza m lif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请教四轴起飞时向前倾斜怎样才能平稳起飞?是什么问题?飞控是naza m life

通电后 过2分钟再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电后 过2分钟再飞

需要再微调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新手请教四轴起飞时向前倾斜怎样才能平稳起飞?是什么问题?飞控是naza m life

起飞过程轻微倾向是正常现象 加大油门起来就好了 如果倾向明显 检查重心 飞控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电后 过2分钟再飞

推油门的话还向前或者向其它方向翻转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起飞过程轻微倾向是正常现象 加大油门起来就好了 如果倾向明显 检查重心 飞控设置

重心可以但飞控设置看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心可以但飞控设置看什么?

电调油门行程重新校准 然后把感度降低点 你设的有点过高了   安装gps了的话 检查naza软件里 相对重心坐标无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调油门行程重新校准 然后把感度降低点 你设的有点过高了   安装gps了的话 检查naza软件里 相对重心坐 ...

没装gps。感度的话是默认的100%。应该怎样调感度方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装gps。感度的话是默认的100%。应该怎样调感度方面

3S电池用1038桨   4s用8寸
感度降到 160 160 130 120 160 160 然后根据手感自己摸索 每个人对感度的操作感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一样的  你之前过高了 在160的基准上自己测试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3S电池用1038桨   4s用8寸
感度降到 160 160 130 120 160 160 然后根据手感自己摸索 每个人对感度的操 ...

我用的是3s5000mah电池。浆用的是104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3S电池用1038桨   4s用8寸
感度降到 160 160 130 120 160 160 然后根据手感自己摸索 每个人对感度的操 ...

还是不行

网友:
姿态和手动没有定点 会有惯性漂移 而且很明显 只有GPS模式并且在卫星数量足够时才能实现横向2米 上下0.8米内稳定定点  你再好好试试吧 要是起飞有明显倾斜 检查顺序 1 重心 2电调油门行程 3电机故障 4电调故障 5桨叶故障

网友:
请问电调油门行程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