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这样连接吗??

楼主(2014-01-17):
就是锂电池充电插口上面充电的时候能不能并联一个这个报警器?

如图所示

网友:
完全没必要 直接冲 满了灯灭了拔下来就好了。

网友:
用线连接啊

网友A:
完全可以,做一根并连线就行。长期玩航模,还是建议换一款带电压显示的充电器。这种简易的…………,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做一根并连线就行。长期玩航模,还是建议换一款带电压显示的充电器。这种简易的…………,你懂的 ...

你好前辈,,,我这个充电器,,充满了灯会自己灭掉的,,难道里面还有什么问题么?我是新手还不太懂。。。

网友:
应该是加个电显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前辈,,,我这个充电器,,充满了灯会自己灭掉的,,难道里面还有什么问题么?我是新手还不太懂。。 ...

这种充电器,内部电路比较简单,平衡充的平衡能力一般。而且局限于一、两种(几S或多大mah的)电池。正规充电器,可以设定充电电压,充不同大小,不同S的电池。不仅可以充锂电,还可以充其他类型的的电池,比如有的遥控器电池(镍铬),而且还可以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充电器,内部电路比较简单,平衡充的平衡能力一般。而且局限于一、两种(几S或多大mah的)电池。正规 ...

哦原来是这样,,了解了

网友:
最起码买个A6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卖个A6吧

网友:
买个B6或者A6 这个没必要这样的 那个BB响不是很准!!

网友:
买乐迪充电器 爽歪歪  399 比A6爽啦  A6充电器加保姆都要700了

楼主:
我的意思很简单,,,其实就是问能不能这样接,,因为我电池和这个报警器想要放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密封),,听见声音就知道没电了,,,但是充电又在外面,,,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很简单,,,其实就是问能不能这样接,,因为我电池和这个报警器想要放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密封) ...

你像这样做一个并连接头就行了(我的是接了一个2S插头),外面用热熔胶封一下。只是一个现实问题你要明白:BB响不是在平衡完了才叫响,它是低于你设置的电压就叫响,这样他就会从你一开始充电一直的叫,直至每个单节电压都充到高于你设定的电压值才不叫了,这和一般充电器刚好相反,到时你会觉得烦吧。所以还是别用这种方法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像这样做一个并连接头就行了(我的是接了一个2S插头),外面用热熔胶封一下。只是一个现实问题你要明白 ...

我也想到它会一直响。。。。。哎。。看来还得想办法啊

网友:
你可以尝试一下啊

网友:
还以为你要接一个低压报警BB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