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飞机滑跑问题

楼主(2014-01-17):
请问各位老师 我的MD塞斯纳 起跑开大油门直行  关闭油门轻微向左是什么问题  再有我的塞斯纳可以垂直起飞吗 我试过貌似开到最大油门也应该会掉下来 没敢松手 而且飞机整体向左自转  MD182塞斯纳 飞机配置 翼展1.2米 2212kv1400电机 30A 4舵机 22003s 天地飞6A 前三点起落架 加设备900克 请各位老魔指点! 先谢过了!

网友:
我的还没到家,貌似因为反扭力是会有向左压的,手动调整。

网友A:
正常~!送上没有下坠的情况。那说明是动力十足、!你小油滑跑有点偏。可能是你前轮没有正。因为你大油的时候前轮不受力。由方向舵掌控了他的运动轨迹。所以呈直线滑行。(个人猜测,具体跟实际情况而定,)

楼主:
半自动手动遥控调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送上没有下坠的情况。那说明是动力十足、!你小油滑跑有点偏。可能是你前轮没有正。因为你大油的时 ...

谢谢前辈指导,请问这是前三点起落架,两个后轮对跑偏的因素大吗?我准备调试前轮,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导,请问这是前三点起落架,两个后轮对跑偏的因素大吗?我准备调试前轮,再试试!

你这前三点的起落架。后轮跑偏影响不大。如果只一点点偏用方向舵修正好了。不需要太大的改进

网友B:
普通固定翼不要试图垂直起飞,那是个完全错误的起飞方式。因为没有充足的滑跑,飞机没有摆脱失速状态,会出现摇摆,并不好操控,尤其不适合新手,起飞姿态也不好看。

楼主:
明白 前轮旁有个调节器(不知道学名叫什么) 我想把它再拧紧些,让前轮没有足够大的空间导致它左右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固定翼不要试图垂直起飞,那是个完全错误的起飞方式。因为没有充足的滑跑,飞机没有摆脱失速状态,会出 ...

谢谢前辈!我还是滑跑吧,克服心理压力,争取3轮离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 前轮旁有个调节器(不知道学名叫什么) 我想把它再拧紧些,让前轮没有足够大的空间导致它左右摆动!
...

你说的是轮挡吗?MD塞斯纳厂家已经装得很合适了,跑偏是前轮没有装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前三点的起落架。后轮跑偏影响不大。如果只一点点偏用方向舵修正好了。不需要太大的改进

明白 前轮旁有个调节器(不知道学名叫什么) 我想把它再拧紧些,让前轮没有足够大的空间导致它左右摆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我还是滑跑吧,克服心理压力,争取3轮离地!

你的前轮是与垂尾联动吗?正确的起飞:推全油。控制方向,走直线。速度够了,轻拉升降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前轮是与垂尾联动吗?正确的起飞:推全油。控制方向,走直线。速度够了,轻拉升降舵。

是的 我几次调试前轮 现在已经很正了 况且它不是不能跑正 是大油正 小油左偏 弄的我也没法微调 怎么调也会有歪的状况出现 除非我完全大油门 杜绝小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前轮是与垂尾联动吗?正确的起飞:推全油。控制方向,走直线。速度够了,轻拉升降舵。

一直没敢飞,飞机这种状态就算上去了,下来轮子万一跑偏就炸鸡了,明天我调下轮档再看看!谢谢前辈耐心指导!

网友:
MD塞斯纳我现在还在飞,这机很好飞的,新手一般都有心理压力作用,不敢推油门,当油门推到一半时飞机未偏航的话就可以推到最大油门,你拉杆它就会飞起来了

网友:
给你解答一下,顺便给你一个忠告。
1、不要用30A电调,1.2的MD上1100以上kv后就要用40A的,才最安全,否则容易烧电调。
2、关于向左问题,如果慢速滑跑时飞机行进轨迹为直线行驶,或近似直线行驶,那么可以断定,你电机位置装的稍微有点‘正’,或者你动过电机座。塞斯纳作为一个有翼型且爬升力强的飞机,升力和反扭会更加明显,所以,在安装电机时,电机要有一个2-3度的下拉角度,也要有一个向右的倾斜角度,此规律通用于前拉的上单翼所有轻型飞机和油动桨叶飞机。

网友C:
另外,你电机的型号,不用全油3分之一油门滑跑,不到3分之二油门,逆风,肯定能起来。详细解说,可以传送门: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156038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你电机的型号,不用全油3分之一油门滑跑,不到3分之二油门,逆风,肯定能起来。详细解说,可以传送门 ...

谢谢前辈 学习了

网友:
低速滑跑有点偏可以忽略的。不要因为之前炸怕了现在有起飞恐惧症!每次起飞是都做好收油的准备。往往这样最容易炸机、总是不敢推全油。我之前就是。炸多了恐惧起飞。每次起飞都是中油。最多就是中油上去一点点。最后都是因动力不够而导致失速而炸机。

楼主:
谢谢前辈,下周有空去试飞,试飞结果及时上报!预祝自己试飞成功!同时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帮助!

网友:
真复杂,不懂~~~

网友(2014-07-10):
祝福楼主飞起来

网友:
怎一个帅字了得,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赛斯纳还算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