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Z84三角翼讨论

楼主(2014-01-17):
刚入模的时候买了一架Z84三角翼  翼展是800的。当时不懂配置。在朋友的推荐下。用了30A的电调,2208KV2600的电机考虑到给飞机减轻重量。我用了2S1800的电池。装好调平重心,试飞。结果总是抛出去就螺旋下来。有时候用九牛二虎之力抛上去飞平。只要一转弯又是螺旋炸机。这个问题困扰的我想放弃玩Z84。经过多次的炸机修机调机,换打浆。好像螺旋没那么容易螺旋了。但是一样转弯速度慢了也螺旋。想得没法了。把2S换成3S1500的。感觉又明显稳很多。然后直接改用3S2200的电池。现在好了。4级风里飞都稳稳当当的、不知道Z84爱好的朋友们你们用的是什么配置。有什么好的建议推荐一下大家用用。

网友:
...那明显就是重心问题了...
飞翼对重心很敏感的

网友A:
我现在玩坏3架了Z84,总的来说就是重心和电机角度,我的3架两架电机座角度还可以,有一架电机座角度特大,新手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玩坏3架了Z84,总的来说就是重心和电机角度,我的3架两架电机座角度还可以,有一架电机座角度特大, ...

这种机的重心要偏前。前面要配重压头。我之前用2S1800的电池远远轻过现在在用的3S2200的电池。

网友A:
我3S1300毫安电池不加重物也飘过电机是郎宇2208/2650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3S1300毫安电池不加重物也飘过电机是郎宇2208/2650电机

朗宇2208 KV2650吗?我怎么找不到这款电机的马达呢!

网友:
郎宇2208 5吋槳 3S2200 已可正常了
不用加重物 不用加角度 很好飛

楼主:
我也是用3S2200电池,怎么操都好。4级风里都飞过

网友B:
越轻越好,厂家甚至给出了2S 800电池的休闲配置。说用3S 2200电池的,我真不知道那小小的设备舱是怎样才能塞进这个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轻越好,厂家甚至给出了2S 800电池的休闲配置。说用3S 2200电池的,我真不知道那小小的设备舱是怎样才能 ...

可以放得下啊!电调挨着电机座。  电调前面放接收。再放电池,还有空间装个平衡仪

楼主:
可是我用2S1800的电池都没飞爽过。每次飞都是炸下来的。后来改用3S2200的电池一直都没炸机过!

网友:
电池多大都得调好重心啊。你用轻一点的电池飞,就把电池往前放一些,同时尾巴上的电机可以用轻一些的,以配平重量。我一直用3S 1300电池,飞得很舒服,而且这飞翼应该属于慢速类的,慢一点飞好飞,速度快了容易抬头,操控也没那么跟手。

楼主:
这个机是我飞来最折腾的飞机了。但是我买的最多的也是这架。买了5架。飞爽一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2208 KV2650吗?我怎么找不到这款电机的马达呢!

是郎宇2208/2600KV电机

网友:
飞翼一定不是越轻越好,太轻影响稳定性。

飞翼关键是重心,常规飞机重心误差2厘米可能也无所谓,但是飞翼重心误差绝对不能超过8mm。

而且,飞翼的电机在后面,电调在偏后,前面只能有电池,一定要注意头部配重!然后仔细测试重心

如果用小电池,可以买一两个钓鱼用的铅皮,剪下一段用纤维胶带粘在机头,调节配重很方便

狂炸4次有道飞翼之后的经验之谈

网友C(2014-03-17):
刚买了一架!请问重心在哪里啊?

网友D:
我有兩隻 Z84 , 一隻用AX滑翔機的2180KV 電機,30A電調,5X5槳,另外一隻用朗宇2208/2600KV电機,後來改裝XXD 2208/2600電機( 朗宇2208/2600KV电機比XXD電機重約8g,因為要就重心),30A電調,4.75X4.75槳,兩隻機都用1800mA電池,非常好飛,從未炸過,用2600KV的比較快,重心位在碳杆前約10mm(向機頭)有兩點就是了,要注意的是機子不要太重,起飛重量不要超過500g.

网友E:
这机人家是慢速机
结果都拿来耍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买了一架!请问重心在哪里啊?

这个机的重心还真有点不好掐。我只是凭感觉。之前按碳杆位置为重心。前略偏重。结果不理想。基本都是炸机归来。后来我把重心改到抓手位置前2公分到3公分之间。前略重一点。这个位置感觉刚刚好。还有,这机动力要足。动力不足也很容易螺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人家是慢速机
结果都拿来耍高速

这机可以暴力飞。也可以休闲飞  主要看你个人意愿了!我就喜欢飞暴力的。慢速飞总有种失速感。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兩隻 Z84 , 一隻用AX滑翔機的2180KV 電機,30A電調,5X5槳,另外一隻用朗宇2208/2600KV电機,後來改裝XXD 2 ...

我的配置用XXD2208 KV2600的电机30A电调。3S2200的电池飞。比较稳定。用6寸浆可以垂直爬升。对现在这个配置还是很满足的。有的朋友都用2212KV2700的电机也是用6寸浆。这个飞的更刺激!

网友:
Z84就是需要暴力点的配置。

网友:
郎宇2212 2450KV  6*5螺旋桨  3S2200电池

感觉这配置不错··值得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可以暴力飞。也可以休闲飞  主要看你个人意愿了!我就喜欢飞暴力的。慢速飞总有种失速感。不爽

看他的翼型,应该是属于低速翼型吧,不过飞机只要玩的爽,想怎么样耍就怎么耍

网友D:
22及24樓都說用2600KV6吋槳,30A電調,這配置我都試過,不過電流太大,電機與電調有可能燒毁,我用2600KV配4.75X4.75槳也可以垂直爬升.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及24樓都說用2600KV6吋槳,30A電調,這配置我都試過,不過電流太大,電機與電調有可能燒毁,我用2600KV配4.75X ...

过几天说不定他们会用1047桨了。

楼主:
我一直都是用6寸浆

网友F:
反扭是不是大了?
5寸桨应该差不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扭是不是大了?
5寸桨应该差不多了吧

没觉得!

网友:
借宝地  出个  z84   已经装好   有2个  银燕金属舵机    和2212KV2600电机        全新还没飞过   一直玩 大飞机  !!!!!!!

网友:
我的配置用XXD2208 KV2600的电机30A电调。3S2200的3s1300的电池飞。用5*5的桨。重心在碳杆前凸起泡沫点上。以爽飞。

楼主:
Z84调好调稳。飞起来还是很爽的!

网友:
这机我随便找个马达貌似上了3S1500电池直接扔起来就飞了,重心对了都没事,螺旋是因为动力不够,速度不能太低,还有就是把舵量调小,这个飞机很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