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APM地面站航点问题,请教各位高手们

楼主(2014-01-17):
近来研究APM航点,但有些不懂。
APM只用地面站,软件MP1.2.92,好象不可以脱控使用,虽然可以设置航点,并SET给APM,但怎么执行呢?

地面站里可以解锁,并切换飞控模式,但AUTO模式怎么不动作呢?在WIKI查资料也写的很少,说的应该是AUTO就会执行设置好的航点的,奇怪了,前题是我没有开控的。

搞的挺头大的,望飞航点的高人指点一二,感谢!

网友A:
看看泡泡老师这个视频吧:

网友B:
请看 APM飞控视频教学第五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8378

网友C:
要把遥控器的油门推一点起来。

安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泡泡老师这个视频吧:

感谢指导,我是说脱控如何操作。
航点命令有起飞、降落、自动回家等,不用遥控器只是用电脑操作能完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看 APM飞控视频教学第五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8378

感谢泡泡老师,你的教程我是看了好几遍的,感谢指导!
我想问的是脱控只是用电脑能否完成机机的起飞,航点,降落或是返航。通过电脑可以解锁,但上传的航点命令就是无法执行。

前题是脱控。不用遥控器,望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把遥控器的油门推一点起来。

安全考虑。

不用遥控器可以吗?请问有没有这么去试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遥控器可以吗?请问有没有这么去试过

似乎现在还不行。

但是APM开发者们正在为“只用平板电脑”操作,修改一些东西。

估计只用平板能操作,地面站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现在还不行。

但是APM开发者们正在为“只用平板电脑”操作,修改一些东西。

那就是怎么也要让飞机离地才可以操作了。
不过我在地面站解锁飞控后,切LAND模式后,机机有全速上升的动作,不知道这时切AUTO模式能不能执行航点任务,什么时候找空找地测试下,呵近来就是不太有空,要过段时间了,如有人这样测试过,告诉我下结果,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APM毕竟是开源飞控,我曾经有一次启动报罗盘错误,然后我照飞,结果切GPS悬停没用,飞机随风而走, ...

不稳定情况我也有遇到过,所以APM真是让人又爱又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