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驱动装好了 但是调参软件怎么进不去啊郁闷阿什么情况

楼主(2014-01-17):
如题 求解阿刚装好680PRO 现在又进不去调参软件 这节骨眼了  真让你闹心阿
开始 也是用这个电脑调的飞机
几个月后 也就是现在  居然不能进调参软件了郁闷阿
现在重装好了系统
WIN7  64位    我是用U盘装的  上次也是用这U盘里面的系统装的

驱动已经装好了   以前是因为驱动装好了 直接就能进去了
现在驱动程序  装好了进不去了
求解阿     卡在这个界面

网友:
去下载usbser。sys文件,放到c盘的windows,system32文件夹里

网友:
还有就是机器得接点后在接usb到电脑!!

网友:
您好,请在设备管理器中再次确定驱动是否已经安装成功。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同一台电脑,以前装上用过,现在就装不上了,和这位仁兄的情况一样,还请大疆的技术人员给予指导。

网友A:
usbser。sys 也下载过了,放进去了,也还是不行,该怎么办?求高手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ser。sys 也下载过了,放进去了,也还是不行,该怎么办?求高手指教。

那就换电脑吧,或是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