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下降速度是如何控制的?

楼主(2014-01-18):
现在我的飞机可以飞大概15分钟 3.6V下。可是肯定不可能在任何高度都报警才下降。下慢了怕电不够,快了又不怕炸。

怎么处理呢。我一般是油门到50%->40% 或者35% 左右。 这样是否安全? 总感觉不太安全..

网友:
我一般是电压接近3.7时就准备下降,不会等到3.5才降落

网友:
这得屏经验了

网友:
預早些下來就沒問題啦
下來靜止後量一下電壓,如果高於3.7v,即您代表電池還有餘量,如果低於3.7v,代表過放了,下次要再早些下來了

网友:
阿猫,我是百分之20-25走航线下降,必须走航线,要不很不稳定。

网友:
我的是看到电压11.2V左右就开始下降、油门收小一刻或者两刻、
下来的时候电池电压是3.7V左右、最低的一次下来是3.4V

网友A:
在群里听说:电机选择智能怠速不到地面即使把杆拉到底也不会停机。 我没敢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群里听说:电机选择智能怠速不到地面即使把杆拉到底也不会停机。 我没敢试过。

停机 大概确实不会 但是可能会准 自由落体?

网友:
我都3.5才降落

网友:
我的四轴10%油门下降速度才3.6米每秒……
有一次拉高失控了自动返航,naza 的垂直下降速度是4米每秒……
所以这么估计naza是把油门关的差不多了
我自己还没试过0油门下降的速度

网友:
电池电压单S到3.6以后就很危险了,电压下降速度很快。今天上午,我的F550就因此失控坠机

网友B:
啊,我一直都是0油门下降的,到5米左右推一下油门的

网友:
我是从百分之50,     下来直接看遥控器后退到百分之40.    这时候下沉率 在每秒 1.8米左右,  旋转降落、轻微摇摆,,预感;正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啊,我一直都是0油门下降的,到5米左右推一下油门的

0油门,5米还拉的起来么,我试过一次,差点来了个狗吃屎,从此不敢这么得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0油门,5米还拉的起来么,我试过一次,差点来了个狗吃屎,从此不敢这么得瑟了

油门推到顶,能拉的起来,地面必须是草地哦

网友D:
機載、配置、重量、均不同
最準確的方法~可以自己先試試!慢慢降低油門!到會機體會微晃的程度後,再往上加一點到不晃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機載、配置、重量、均不同
最準確的方法~可以自己先試試!慢慢降低油門!到會機體會微晃的程度後,再往上加 ...

这招比较常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