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VPN后iPad地面站卫星图几乎没有,有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2014-01-18):
准备入一套F550,配个2.4G蓝牙地面站,但刚刚下载了地面站APP,使用VPN后地面站的地图居然是这样的,卫星图模糊不清,地图压根白茫茫一片。。。

仔细看了下只有 国内几个重要城市有较为详细的地图和质量不错的卫星图,难道小城市不能用地面站嘛

还有,就连东莞也没卫星图...

楼主:
不用VPN是高德数据 有详细地图和卫星图,但地面站地图是偏的,没法用。

使用VPN后变成国外地图商提供的数据,国内中小城市的数据几乎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VPN是高德数据 有详细地图和卫星图,但地面站地图是偏的,没法用。

使用VPN后变成国外地图商提供 ...

大疆要申请纠偏模块才能匹配国内地图。否则地面站就只能去国外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要申请纠偏模块才能匹配国内地图。否则地面站就只能去国外玩。

用VPN 地图还是准确的,看深圳的模友就在深圳玩了,大疆的有视频也是在深圳的。
在天C用还是可以的。 但应该有别的方法 VPN带来的国内地图太不详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疆要申请纠偏模块才能匹配国内地图。否则地面站就只能去国外玩。

纠偏是gps业界的潜规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VPN 地图还是准确的,看深圳的模友就在深圳玩了,大疆的有视频也是在深圳的。
在天C用还是可以的。  ...

直连还不行,非得vpn,还有一个就是设置代理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