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度S4的问题,请零度技术人员进来

楼主(2014-01-18):
把5 6通道都打到下 设置成失控保护 5 6都在上是手动增稳,5下6上是,5 6都在下是返航降落
但是关控后调参软件显示是自动悬停,请大家给说一下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A:
重新检查遥控器上的失控保护是否设置正确,
设置方法看我的教学帖。

网友B:
这技术支持去哪里了 ?人家都请你进来了,你连叼都不叼 。

网友:
s4已死,有事烧纸。

网友C:
你的遥控器三段开关是不是反向了

网友C:
我的意思是机械上三段开关反向了e

网友D:
没有结果的的s4,永远是测试版了吗

网友:
谢谢大家 问题已经解决了